[STM32L0] 只用内部HSI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0-05-10):
STM32L011系列是不是不接外部晶振也能运行?

楼主:
另外不接外部晶振那么那两个引脚如何处理?

网友A:
内部当然可以了

网友B:
你直接空着那俩脚就行了,貌似还可以设置一下,作为普通IO。

网友C:
可以运行,只是用内部晶振。

网友D:
屏弊掉库函数部分

网友E:
HSI精度不太容易保证

网友E:
8M外部晶体怎么不使用

网友F:
内部8M RC为作系统时钟的来源

网友G:
用内部时钟HSI做为系统时钟

网友H:
当HSI被用于作为PLL时钟的输入时,系统时钟能得到的最大频率是64MHz。

网友I:
可以考虑使用内部时钟HSI。

网友J:
HSI内部8MHz的RC振荡器的误差在1%左右

网友K:
没问题的,内部晶振一样工作哦

网友L:
内部晶振有点误差而已

网友M:
有的时候可以 看你 用什么功能了

网友N:
看你怎么用喽

网友O: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有些功能没法实现

网友P:
使用内部时钟HSI做为系统时钟

网友D:
厂家一般都校准过问题不大。

网友Q:
外部的晶振的精度高。

网友G:
STM32程序都是用HSE + PLL作为时钟的

网友H:
在“stm32f10x_rcc.c”中

网友R:
使用内部HSI 16M 不分频 CLK_HSICmd(ENABLE);

网友S:
不过内部晶振的稳定性不好。

网友T:
不过外部的晶振的精度高。

网友L:
悬空就可以。

网友L:
内部RC振荡器的精度通常比用HSE(外部晶振)要差上十倍以上。

网友U:
如果不用can或者usb等等,完全可以用内部的

网友V:
如果没有对时钟精确要求度很高的应用,用内部的没问题

网友W:
用内部可以的,管脚一般不接。

网友O:
我用过L072的,用的是HSI啊,可以的

网友V:
完全可以的,使用芯片内部晶振

网友M:
就是内部晶振有点误差而已

网友X:
如果对于时钟频率精度和温漂要求不高的话,只用 HSI 没有任何问题,甚至 HSI 接 PLL 都可以,而且这种情况下时钟管脚是可以当做普通 GPIO 来使用的。不过要是你的使用场景需要用到某些对频率敏感的东西的时候,譬如 USB,你就必须用外部晶体或陶瓷谐振器来保证频率的精度了。(不过对于 USB 来说,部分 STM32 芯片有 CRS 可以利用 USB 同步报文来维持频率精度,这些芯片也许可以不用外部晶体来维持 USB。)

网友Y:
功能上跟使用外部晶振应该是一样的,差异点就是精度问题了。内部时钟的精度一般会差一些,对一些时钟精度要求高的场景,就不适用了。

网友Z:
用内部RC 10多年了,杠杠的

网友AA:
没问题,可以用内部的

网友AB:
完全可以,那两条腿可以悬空,也可以设置成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