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数组长度

楼主(2020-05-10):
ST, IO, TE, TI, se
最近在用STM32做一个东西(MDK)),需要用到3个很长的数组。 结果发现编译不过去,应该还是设置的问题
#define  lenth  4800
unsigned int ss1[lenth];

.\Obj\test pl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m32f10x_vector.o(STACK).
.\Obj\test plc.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data).
.\Obj\test plc.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478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请教大家需要修改那里

网友A:
这个是局部变量吗?

网友B:
如果是局部变量,在启动文件里修改下Stack的大小,栈容量分配小了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型号?
int[4800]可就有19200字节了,如果3个数组就接近57k的RAM,超出部分型号的RAM上限了,你当单片机是电脑啊,这么挥霍

网友C:
嵌入式设备拥有的资源往往有限,如果一个程序编译、链接之后的可执行文件大小略大于存储大小时,则不能生成可执行文件进行调试或固化到Flash中。

网友D: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不去从硬件上调整存储空间的大小(有些存储空间在片内,实在无法调整),而是去修改程序,试图将程序简化、将缓存减小、减少全局变量、少用大数组多用指针等等人工方法,有些时候这些方法很有效。

楼主:
多谢二位的回复,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现在的问题是我只定义了一个4800的unsigned int 数组就编译不过去了

网友E:
RB也就20K RAM,20K = 20480,减去 19200 等于 1280,还有堆还有栈,你让编译器给你放哪去??最基本的数学题啊

网友F:
一个网络包才1.5K  你为何需要3个4800...

网友E:
容量超出了

网友G:
简化程序、减小缓存、减少全局变量

网友H:
太长了 可以考虑二维数组

网友I:
看你定义在哪里了

网友J:
感觉 太大了 数据!

网友K:
或者外部加SDRAM 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L:
外扩内存!

网友G:
确实太长了,没有规划好空间。

网友M:
可以算下容量,单片机容量有限啊

网友C:
修改堆栈也可以,对于满足条件的可以的

网友N:
需要修改设置

网友O:
分成多个小数组

网友P:
还不如用链表呢

网友Q:
楼主最后怎么处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