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程序编写有错误

楼主(2020-05-10):
DSP2812进行AD采样,在ccs3.3上运行程序,使用数组adc[15]记录16个引脚的AD采样值,但后8个引脚显示为0,并且值不发生变化。

网友A:
估计是你在不断的采样把~

网友B:
不断在采样不断在采样

网友C:
可能是初始化AD时 采用顺序模式,或者最大通道数没有配置好

网友D:
楼主可否把完整工程文件发过来看一下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采用的是级联顺序采样,一半有数据,一半一直为0

网友F:
一半有数据,一半一直为0
找到问题了吗,是存储的问题还什么

网友G:
你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网友H:
怎么可能为0呢?

网友I:
查看一下你的代码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是16路的顺序转换吗

网友J:
上传代码或者参考其他人的代码试试

网友K:
转换顺序呢?

网友L:
可能ADC没有配置成功。

网友M:
也不知道你怎么写的ADC转换的函数。

网友N:
操作的IO是否配对呢?

网友O:
就是代码配置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