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针顺序

楼主(2020-05-10):
PCB, pc, AC
AC244051,PCB上没有字符指示的,请问和KIT3之间的连接顺序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A:
蓝色字说看附录b,那里怎么说的?

楼主:
KIT3的VSS是第三脚,AC244051的VSS我量了是第二脚

网友B:
为什么这么操作

楼主:
我是通过调试头上的PIC16F1509第28脚量的

网友C:
这样能连接?

楼主:
我怕把kit3烧坏

网友D:
我觉得你还是对一下那个脚的定义,不能靠直觉

楼主:
调试头的排线根本就没有定义,没有丝印,不知道每PIN的具体作用。

网友A:
http://120.52.51.16/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1292W.pdf
第90页,从上面看和pk3调试器接口是对应的,顺序取前5pin就好

楼主:
IDE显示如下错误:
PK3Err0035: Failed to get Device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