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20-05-10):
程序都是编译好的,产线直接烧录。
         1、STM8S103F3P6TR的程序可以直接烧录进STM8S003F3P6TR的芯片,并能正常工作?
         2、STM8S103F2P6TR的程序可以直接烧录进STM8S003F3P6TR的芯片,并能正常工作?
         还是需要基于STM8S003F3P6TR重新编译,才能进行烧录。

网友A:
楼主 你动手试一试不就知道 了啊

网友B:
8S003  和 8S103 的区别  不是很大 ,看看软件  有没有涉及到 有区别的那部分  不就知道了。

网友C:
至少应该把芯片型号改一下,重新编译后再下载。

网友D:
我今天测试了一下STM8S003F3的程序用STVP软件选择STM8S103F3驱动烧录没问题。

网友E:
两个芯片的配置和寄存器地址都不同,当然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