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出电流大了,会有纹波吗?

楼主(2020-05-10):
开关电源给LDO输入,LDO输出一3.3V,LDO的输出会产生纹波吗?输出电流大了,会有纹波吗?

网友A:
肯定有啊  理论上是不可能消除的

网友B:
要考虑纹波问题,就最好不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C:
纹波: 只能尽量减小, 却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D:
一般应用电路都有可承受范围.

网友E:
嗯,超出承受范围, 则需要处理了, 滤除一些纹波.

楼主:
嗯,多谢,我明白了

网友F:
LDO 的功率管工作在线性状态,  纹波肯定是很小的.  理论上如果是在稳定状态,  应该没有纹波.
纹波往往出现在输入输出纹波和波动的及 LDO 对变化的响应上

网友G:
如果纹波是高频波形,那可能是反馈电路的元器件参数不对

网友H:
开关电源输出纹波一般是多少

网友I:
变压器、MOS管、整流管等等,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线圈中都是几十KHZ的高频振荡波形

网友J:
同时用上电感、电容和电阻

网友K:
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网友L:
只是几K 的纹波,可以调整环路PI的参数

网友M:
其实Q值的影响要大得多

网友N:
在输出端并联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O:
若输出电压是高低起伏不断,那就是纹波大了

网友P:
经过稳压作用,可以使整流滤波后的纹波电压大大降低

网友I:
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H:
纹波为什么对开关电源影响很大?

网友K:
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输出纹波和输出电容值成反比

网友G:
如果纹波是开关频率的有效值波形,那是输出电感或者输出电解小了

网友O:
必须降低纹波,如:加强滤波,加稳压电路等等。

网友M:
滤波电容的ESR和ESL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N:
在电容耐压上可以选择16V及以上的

网友P:
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网友L:
电感对直流的阻抗小,交流的阻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