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电机性能测试仪 (长期更新)

楼主(2020-05-10):
【RTOS】+ RT-Thread + 灵动微电子开发板 MM32L373

比赛已结束,,,但本人的想法却没有截止日期,我会一直更新各种新的点子。我是那种喜欢 DIY 电子的人,想把自己的所思发表在论坛上和大家交流。

由于各种原因,今天才拿到板子。目前只能晒一下开箱图了。

我会实时更新项目完成情况,大家对我的项目中的疑问可以发帖,本人知无不言。

楼主:
软件模块
1、上位机负责实时解算数据,并以折线图的形式展现出来。
2、下位机负责采集频率,电压,并通过 USB 上传至上位机。

硬件模块
1、灵动微电子开发板 MM32L373 (暂时用 STM32F103C8T6 代替)
2、信号处理电路

开发进度
2020/05/10  已完成信号处理电路原理图绘制
2020/05/11  已完成上位机软件整体框架设计。因需去外地出差,可能停更一段时间
2020/05/20  发布上位机代码,已完成频率显示部分。
2020/06/14  本人电脑坏了,外加元器件交货延期,进度停滞了。我会尽快补更。
2020/06/15  模拟芯片到位。
2020/07/28  看到了一种新的测量频率的方法。

网友A:
感谢分享,送您10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

作者大大加油,继续完善帖子,优质帖子论坛会送出小礼品~

多谢小编。。。

楼主:
电路原理图

图 1-1  整流电路与主电源

这次我们主要检测的是涡轮电机的输出功率和频率。涡轮电机产生的交流电经过整流滤波稳压后加在负载电阻上,再通过 ADC 转化为数字信号并上传至上位机软件。将涡轮电机的信号经过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利用 MCU 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测得波形周期,再上传至上位机软件,由上位机软件解算并实时显示数据。对于运放和施密特触发器,我们需要比较干净的电源。所以,单独设计了一套供电系统。为了避免涡轮电机输出信号浮地,将两者通过零值电阻共地。

图 1-2  施密特整形电路

施密特整形电路负责将涡轮电机的输出的信号整形成矩形波,之后,通过 MCU 测得周期。由于涡轮电机的输出电压较高,我们需要利用比例运算电路将电压缩放至合适的范围。在测量频率时,我们还设计了巴特沃斯滤波器,主要滤除高频杂波。另外运放电路在测量电压时,还起到了阻抗变换的作用,减小了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图 1-3  比例运算电路与巴特沃斯滤波器

此外我的上位机软件也完成了整体框架,待下位机完成后,进行联调测试后才能正式发布。这里先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图 1-4  上位机波形显示效果

最后补充一下,上面的电路电阻都没有给出参数,这是要等到 PCB 打板回来之后,根据调试结果和元件库存才能确定。

网友A: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您,为您寄出小礼物

大大加油,继续更新,帖子完成还有奖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您,为您寄出小礼物

大大加油,继续更新,帖子完成还有奖励哦! ...

感谢小编

楼主:
发布上位机代码,已完成频率显示,电压显示待完成。

图 2-1 上位机效果图

代码地址:https://gitee.com/wziyi/qt_wolun.git

楼主:
感谢 21ic 的送出的礼物,非常可爱,

网友A:
大大,我看您写的非常专业,您如果完成了作品,千万别忘记按比赛要求,做成文档,上传到论坛

文档模板在咱们参赛群里有,如果没找到,联系大掌柜单独发给您

提交作品以后,大掌柜给您寄礼品

我的电脑坏了,准备 618 买个新的。所以最近一直没有更新
好的,我会尽快完成的

楼主(2020-06-15):
PCB 板及核心模拟芯片到位,感谢 “ 圣邦微 ” 免费提供芯片样品。PCB 是委托我师弟画的,我只负责设计电路。电路比较简单,就是简单的单层板。里面最复杂的就是滤波器的设计了,其中我设计两种运放的接法,一种是同向,一种是反向。我把芯片的四个运放都利用起来了,一个都不浪费。每组运放都引出接口,既可单独使用,也可组合使用。打一次板不容易,我尽量把电路设计的通用化,模块化。以后只需要使用杜邦线就可以与其它的电路联合使用。

图 3-1  PCB 板子

图 3-2  模拟芯片样品

楼主:
十分抱歉,这次没法按时提交作品了。程序在运行中出现以下问题一直没法解决。一是在频率处在100Hz 以下时,数值会异常,而超过1MHz 则直接崩溃。二是频率检测是会周期性出现2次谐波。三是关于 RTT 的定时器驱动我也一直没理解透彻,以至于压根没法提交作品。没有按时履行约定真的让人羞愧,
我只能向小编说声对不起了,前面吹的牛X 只能慢慢还了。

楼主(2020-07-21):
关于电压转换电路我有了新的想法,我们可以使用 BJT 或者 MOSFET 。通过简单的共射或者共漏放大电路来转换电平。我画了个示意图,元件数值不对啊。

楼主:
我觉得测频率还可以这么设计,使用一个32.768kHZ 的 LSE 晶振,用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每个毫秒产生个中断,另一个定时器则计数,看这个 1ms 内,待测信号产生了多少个脉冲。这种方法更容易实现,也容易纠错,还可以降低功耗。

楼主(2020-08-24):
在设计 DC/DC 电路的时候,发现电压波动很大,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是单片机开启一些外设的时候造成负载过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