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0-05-10):
MPLAB编写软件,相同程序,编译的前一次和后一次下载后运行结果还不一样

网友A:
编译器设置问题

网友B:
软件编写问题?

网友C:
明显是你程序问题

网友D:
我觉得你的问题可以描述再细致一点~
软硬件环境,做什么功能,大家都一无所知,很难帮到你唉

楼主:
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E:
你看编译前一次, 和后一次编译生成出来的hex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而结果不一样, 肯定是你程序设计的有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