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I TPS5421 功放输出限幅问题

楼主(2020-05-10):
各位大神,小弟在使用TI TPS5421 时,在高功率输出时出现过喇叭哑音问题,留意到该功放芯片有输出限幅功能,我们寄存器配置是8.4V限幅输出,问题来了:
1.为什么配置是8.4v限幅输出,但示波器实测,峰值高达22v(两端)?
2.限幅确实起作用,我们调整幅度,对应输出电压确实有影响的,但为何两者对不上,理论值跟实际值有出入,请问为什么?
3.寄存器配置如下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对Guard protection有点误解,1.其上的限幅电压并非对应输出的峰值电压,而是内部的放大电压;2.GAIN与Guard protection的不同组合共同决定功放的总体功率输出,最大组合为36dB,14v,此时输出功率最大;3.喇叭哑音主要是触发过流保护,读寄存器OC标志位置1

网友A:
看样子,  要特别留意过流过热等保护功能在芯片工作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