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运放如何选型

楼主(2020-05-10):
如何设计一个宽带直流放大器,该从哪几个方面考虑,运放如何选型

网友A:
不知道带宽熬多少.
推荐一本书先看看
//bbs.21ic.com/icview-357022-1-1.html
//bbs.21ic.com/icview-403241-1-1.html

网友B:
运放一直是个难点   楼主  帮你顶一个   顺便将你的要求讲出来  让大家共同探讨探讨

楼主:
讲一个10mv有效值的信号放大1000倍,3dB点的频为10MHz

网友C:
信号放大1000倍, 这个增益有点大, 当心稳定性.
10MHz 的带宽, 增益带宽积太大
设计有难度了

网友D:
这么大的增益, 建议采用2级放大实现

楼主:
嗯,是啊,我明白了,多谢

网友E:
这个你可以去TI官网,有书籍专门写了一个pdf文档的。运放选型的。都有计算公式和过程

网友F(2020-06-26):
运算放大器型号很多

网友G:
运放供电电压大小和方式选择

网友H:
影响运放选用的因素相当繁杂

网友I:
带通滤波器如何选择运放

网友J:
如何选择电压、电流型的运放

网友K:
用运放做电压跟随器

网友L:
运放中的电阻电容得的大小该怎么选择

网友M:
多级运放放大电路间的电容

网友N:
功放有两个双运放时选用同型号的

网友I:
运放有哪些重要的参数指标?

网友O:
根据什么指标选择运放

网友J:
信号调理电路的运放怎么选择

网友H:
怎样看运放的参数?

网友K:
电阻电容得的大小该怎么选择?

网友G:
电源电压参数。是否适合单电源供电

网友L:
集成运放电路中Rf与Rs如何选择?

网友F:
大多都有大量替代型号。

网友N:
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网友M:
运算放大器周围电阻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