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功耗大大增加

楼主(2020-05-10):
STM8L151进入active-halt,SX1278进入sleep模式,然后RTC定时唤醒STM8L,唤醒后让SX1278进入CAD模式检测LORA信号,一次检测结束然后再进入sleep模式。数据手册上写的SX1278在CAD模式下一次检测的时间只有几毫秒,实际测出来超过100毫秒,功耗大大增加。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在做SX1278,MCU使用STM8L151,睡眠功耗3ma,太高了

网友B:
楼主检查一下别的外设关掉了没有

网友C:
啥原因导致的?

网友D:
楼主不要自己搞定偷偷乐啊,分享一下失败经验。

网友E:
MCU功耗应该还是很低的吧,楼主测的是整板的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