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各位我师,帮我看看我这个电路为啥输出有问题

楼主(2020-05-10):
原理图
mod这端输出是高低电平交替的方波(不过我没示波器,我是通过单片机中断在检测这个端口的输出,我单片机设置中断60000次点亮一个LED作为信号),然后用万用表测得电压是1.8V左右(猜测就是类似高频方波使电压在维持在1.8V左右,如果这里稳定,那么应该使0V或者5V不到,因为运放接的5V,)
C:\Users\johnspen\Desktop\QQ图片20200510154302.png 这个我自己的图,我应该没接错吧,检测了很多次了

网友A:
这个不是轨至轨运放,输出到不了0吧。
你这个Pa0接的是外部终端,然后边沿中断计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轨至轨运放,输出到不了0吧。
你这个Pa0接的是外部终端,然后边沿中断计数吗? ...

我就有单片机的一个外部中断脚接在了MOD端口,然后我让它记数,拉低触发,记数60000次后点亮LED作为信号,然后清0,下一个60000次熄灭LED作为信号,实际检测使一会点亮,一会熄灭,也就是说这个端口一直在高低转换,我自己的原理图是上面那个(有点乱,是按照下面那个接的),我检查了好几遍自己的接线,没看出哪里接错了,但为啥输出会波动,搞不明白。
谢谢我师的回复!

网友B:
即便是学软件的也该弄个示波器,哪怕是20M的,不然不好检测故障。

楼主:
也参考了新唐官方的数据通信电路,
对了,我的电路是半桥谐振电路。

网友A:
你这个软件算法,数600000次的周期。然后说周期不一样。
建议还是测频率,软件算法是每秒数多少个脉冲。然后取平均值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是学软件的也该弄个示波器,哪怕是20M的,不然不好检测故障。

哦,是打算买一个了。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这个端口电平在以一个频率高低转换, 我从谐振电容和电感中间接出来的这个线(通讯线)应该就是谐振频率,然后现在猜测接到运放3脚的电平在波动,运放输出脚1也在波动,反正就是全部在波动,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参考网上搜索的电路图搭的电路,有2个是大厂官方的无线充电电路,人家大厂的电路应该没问题,我反正就是按照他们的样子搭的,为啥就出了问题,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软件算法,数600000次的周期。然后说周期不一样。
建议还是测频率,软件算法是每秒数多少个脉冲。然 ...

我那个中断脚程序设置是中断一次记数一次,记60000次清0后重新计数,然后控制LED亮灭作为信号,我目的就是测这个端口是否在高低转换,我要的是稳定的不会高低转换的,不然就没法通信了

网友A:
哦,理解错误,你把你的系统简单描述下。不在你的行业,不一定知道你的电路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理解错误,你把你的系统简单描述下。不在你的行业,不一定知道你的电路的功能。 ...

就是无线充电发射电路,不过是半桥电路,那个端口的另外一头是从谐振电容和谐振电感之间接出来的,然后就是通过接收端另一个单片机的干预使负载出现变化,从而导致发射端的电流出现波动,通过运放,这样Mod这一段就会发出信号,获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计数到振鈴。C1=103和并联的R?=33K,加大C1或R?。

我自己的电路使主题的第一幅图,那个地方我并联了2个电容,一个100nf,一个4.7nf,然后都一样,尝试过把100nf拿掉,也一样,把100nf换成了10uf,也还是一样

网友D:
没做过这块儿,提些建议仅供参考,电路主要贴的是运放部分,如果是怀疑这块儿有问题,是否可先断开前级输入电容看一下输出稳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贴完整才能准确分析。
下图是4颗MOS管,是全桥的。
线圈在影响出力很小,可适当再并联电阻Rp以降低振 ...

电路图就和你画的一样,一看你就是高手啊,不过我改动了一下,就是我DATA输入端就是这个地方接出来的,红色线。其实我也不懂模电了,我就是参考网上的图接的,有2个大厂的图,一个新唐的,还有一个名字忘记了。PDF文件是新唐的解决方案,你可以看看,我也是按照他们的原理图接的

网友E:
电路看不出问题。
LM324输出不到电源轨,最大是3.5V左右,用万用表测量到1.8V是合理的,是方波的平均值,用示波器看应该就是0V和3.6V。如果MCU用的5V,3.6V电平应该GPIO是可以检测到高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看不出问题。
LM324输出不到电源轨,最大是3.5V左右,用万用表测量到1.8V是合理的,是方波的平均值,用 ...

老哥,谢谢指教!最后发现问题出在了PowerZ这个工具上面,我插着这个东西在测电流,然后这个东西会有干扰,倒腾了好几天才发现是这个问题。

对了。问一下老哥,假设无线充电的原边谐振频率是100KHZ,副边也是100Khz,那我放在一起的时候,谐振频率是不是不变?还是要加大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 和线圈串联的电容是谐振电容戓者匹配电容,也就是电容的容抗Xc会等于或者接近线圈的感抗XL。
如果 ...

老哥,谢谢指教!最后发现问题出在了PowerZ这个工具上面,我插着这个东西在测电流,然后这个东西会有干扰,倒腾了好几天才发现是这个问题。

对了。问一下老哥,假设无线充电的原边谐振频率是100KHZ,副边也是100Khz,那我放在一起的时候,谐振频率是不是不变?还是要加大频率?

网友F:
楼主方向弄错了,首先要让MOS工作,软件先发一个175K,或者145K的频率,让MOS持续工作,这个时候放一个5W的接收端上去,再去测量DATA_IN的信号,如果有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之类的工作,就可以看出DATA_IN输出一个2K的方波,再用软件就可以解码出来,,图片中是无线充的第一个包,01包,你能解出来吧

网友F:
楼主这个硬件没有问题,首先要先让MOS持续工作,可以让单片机发送一个145K的频率,让线圈持续工作,再放一个5W的接收器到线圈上,再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测量DATA_IN的信号,DATA _IN也就是LM324的第8脚输出的是一个2K的方波,以下的图中是我做无线充测试出来第一个01包,你手工能解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