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7606内部安排采样顺序

楼主(2020-05-10):
我现在要做一个用AD7606做的采样并用12864显示的程序 现在问题我不知道AD7606内部怎么安排采样的顺序

网友A:
什么时候开始把ad7606内的数据读入到DSP里面

楼主:
在设置外部中断进入的时候怎么初始化 我外部中断这不会

网友B:
非TI的产品,并行的,只要IO口的翻转率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