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控制占空比

楼主(2020-05-10):
(无正文)

网友A:
TL494是一种固定频率脉宽调制电路,它包含了开关电源控制所需的全部功能,广泛应用于单端正激双管式、半桥式、全桥式开关电源。TL494有SO-16和PDIP-16两种封装形式,以适应不同场合的要求。

网友B:
     集成了全部的脉宽调制电路。
     片内置线性锯齿波振荡器,外置振荡元件仅两个(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内置误差放大器。
     内止5V参考基准电压源。
     可调整死区时间。
     内置功率晶体管可提供500mA的驱动能力。
     推或拉两种输出方式

网友C:
这个多测试几次的,看下效果的呗。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D:
这个多测试几次的

网友E:
通过电压反馈进行比较, 实现 PWM 占空比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