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5-10):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在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可我不知道问什么,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一个滤高频。一个滤低频,组合起来。

网友B:
这个到没仔细研究过,应该是滤去电源噪声吧,使电源供电更稳定

网友C:
就是利用电容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啊,电容对高频噪声的阻抗小,噪声就被旁路了

网友D:
画板子的时候,注意把去耦电容和电源引脚放近些。

网友E:
电源管脚到电源的导线可以看作是电感,
当出现频繁的开关时产生高频噪声,
所以要引入去耦电容。

网友F:
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网友G:
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楼主:
我查了查资料,有的人说是退耦电容在电路电流瞬态电流突然变化时,它能够提够很大的电流补偿。

网友H: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I:
耦是耦合的意思。

网友J:
还有这么多讲究,那这个去耦电容的大小该怎么选择呢?越大越好吗?

网友K:
上网搜了一下,感觉这个答案还不错: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影响的方法,称为耦合。这种连接而成的网络称为耦合电路。常见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
去耦专指去除芯片电源管教上的噪声,该噪声是芯片本省工作产生的。
在直流电源回路中,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噪声。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配置原则如下:
●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为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配置一个0.01uF的陶瓷电容器。如遇到印制电路板空间小而装不下时,可每4~10个芯片配置一个1~10uF钽电解电容器,这种器件的高频阻抗特别小,在500kHz~20MHz范围内阻抗小于1Ω,而且漏电流很小(0.5uA以下)。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网友L: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应该是联系的意思。“去耦”即去掉联系,“耦合”即加上联系,传递信号。

网友D:
这个只要你的退耦电容的选取合适的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M:
退耦电容的也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N:
退耦电容去噪声的是必然的。。

网友O:
采用电容退耦是解决电源噪声问题的主要方法。

网友P:
用在退耦电路中的电容称为退耦电容

网友Q:
从储能的角度来说明电容退耦原理。

网友R:
电容选择上都采用的MLCC的电容进行退耦

网友S:
退耦电容主要是用来把不一样波频的电源分开

网友T:
输出级由于耗电较大,工作时会使电源电压波动。

网友U:
退耦电容的要求是高频响应能力要好

网友V:
大容量电解电容,是作用于低频交变信号的退耦

网友W:
根据电容的滤波原理来确定的

网友X:
电容量越大,顺利通过交流信号的频率越低

网友Y:
利用电容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滤除电路中的交流成分

网友Z:
在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

网友AA:
退耦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AB:
去耦电容是一种提高电路可靠性特别是提高集成电路供电电源质量的重要方法

网友AC:
退耦电容一般用在多级放大电路的级间

网友U:
电感要校而高频响应能力好的电容最好的选择就是瓷片电容

网友AD:
在基本放大电路中,耦合电容要视频率而定

网友V:
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就是充放电。

网友W:
也就是达到滤波的作用。

网友AE:
用在退耦电路中的电容称为退耦电容也叫去耦电容

网友AF:
为什么电容越大,阻碍越小

网友AG:
电容器为什么可以稳压

网友AH:
IC的去耦电容需要尽量每个管脚一个

网友AI:
退耦电容要尽量靠近元器件

网友AJ:
所有电子电路都要在电源线上加退耦电容。

网友AK:
滤波退耦电路中为什么很大的电容还并 一个小电容

网友AL:
退耦电容是为了消除电路中电流变化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AM:
滤波电容是针对电源本身的波动而加入的,目的是减少或削减波动

网友AH:
退耦,即防止前后电路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动对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AG:
输入输出要加10uF的电容?

网友AI:
通常选择100nF,而不是其他电容值

网友AF:
如何减小分布电容对PCB的影响

网友AJ:
因为供电电源是存在内阻的,电源导线也是存在阻抗的,频率越高感抗分量越大,只要用电部件有电流流过电源(内阻),于是电源线上就存在对地的交流电压分量,就能通过共用的电源线耦合到其他

网友AE:
退耦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

网友AL:
通常靠近负载的供电点。

网友AM:
退藕电容是因为放大电路电力消耗而使电源波动才加入的,主要作用是放置电路的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