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第一次评测+安装mm32_usb_setup驱动...

楼主(2020-05-10):
前几天刚收到板,板还是挺不错的,前几天一直没时间来测试,今天刚好周末,来测试一下这款板:
相应的资料前期就下载好了,资料包都是在官网上下载的:http://www.mindmotion.com.cn/,

在下载资料时,我这边一直没找到原理图资料在哪里下载,后面论坛里看了其他帖子,终于知道了:在下载中心-Kits-eMiniBoard用户手册,里面有eMiniBoard压缩文件,里面有各种型号板子的原理图资料:

我收到的这块板是MB-023,所以只需要023的资料就好了

资料齐全了后,给板子上电试测试,蜂鸣器叫了一指示灯不停的闪,但是很奇怪,电脑并没有提示有新的硬件接入,我想可能是还没有安装驱动的吧。

按照qs_MM32-LINK_V1.1文档上步骤开始安装步骤,第一步进行mm32_usb_setup安装(PS:因为我的电脑是win7de 安装之前禁止了签名,安装时也没有插入MM32-LINK),第一步也是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的,按文档上的步骤安装完成USB驱动,没有任何异常,接入MM32-LINK,电脑任务管理器依然没有任何提示:
文档上描述安装完成USB驱动以后是可以看到mm32-LINK设备及接入的,我这边啥都没显示,这个真的不知道是咋回事了,文档上的其他驱动,我都安装好了,用keil5打开官方的UART的程序,在keil5里进行设置,在Debug里可以找到mm32-LINK Debugger,但是编译好程序,下载时,还是提示找不到设备。

楼主:
不知道怎么弄得,前面的图片在发帖出来的时候,都不见了,现在补充上去,板的图片:
下载资料图片:

网友A:
我的WIN7 也是这样  连不上 ,  难搞 一直连不上 进行不了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7 也是这样  连不上 ,  难搞 一直连不上 进行不了下一步

我的后面查到是线的问题,正常的线应该是5根线,可以通信和供电,我用的线剪开看了下,内部只有两根线,所以不能通信;你检查一下你的线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后面查到是线的问题,正常的线应该是5根线,可以通信和供电,我用的线剪开看了下,内部只有两根线, ...

我连过可以手机传输数据的,按道理没问题的亚子。。。

我在看看吧

网友B:
我的 win10 也出现了这样子的情况,之前好端端的,后面连了开发板 我的MM32-LINK 也读不到了。

楼主:
你可以把那个WinUSB Generic Device驱动的路径改一下,改成mm32_usb_setup.exe的路径,重新安装,看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win10 也出现了这样子的情况,之前好端端的,后面连了开发板 我的MM32-LINK 也读不到了。 ...

如果找不到把那个WinUSB Generic Device驱动的路径改一下,改成mm32_usb_setup.exe的路径,重新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那个WinUSB Generic Device驱动的路径改一下,改成mm32_usb_setup.exe的路径,重新安装,看会不会 ...

后来是USB枚举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弄得,前面的图片在发帖出来的时候,都不见了,现在补充上去,板的图片:
下载资料图片:

谢谢分享,,,,,,,

网友:
eMiniBoard板子非常精巧呢

网友D:
这个的相关资料有吗

网友E:
感谢楼主发分享的资料。

网友F:
各种型号板子的原理图

网友G:
这个驱动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H:
有机会也申请一个。

网友I:
期待楼主更多的资料了。

网友J:
找不到库文件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弄得,前面的图片在发帖出来的时候,都不见了,现在补充上去,板的图片:
下载资料图片:

有这个的源文件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弄得,前面的图片在发帖出来的时候,都不见了,现在补充上去,板的图片:
下载资料图片:

keil怎么设置的

网友J:
需要自己配置吗?

网友D:
最好有相关的例程。

网友I:
有演示的视频资料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弄得,前面的图片在发帖出来的时候,都不见了,现在补充上去,板的图片:
下载资料图片:

就是sch和pcb文件。

网友:
板载资源也非常丰富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弄得,前面的图片在发帖出来的时候,都不见了,现在补充上去,板的图片:
下载资料图片:

需要下载pack组件吗

网友H:
MM32 eMiniBoard好高端额。

网友F:
MB-023怎么样

网友G:
电脑确实无法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