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线充电电路的通信问题,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5-10):
2个图,一个是新唐的无线充电发射端的通信电路,一个是我自己按照新唐的电路搭的一个通信电路,用Multisim仿真结果也没问题,但做了板子贴上去,发现了问题,就是Data 输出的端是一个固定频率的高低电平转换(仿真结果是低电平),万用表测得这个输出脚的电压1.8V左右波动,可以确定的是DATA输入端这里是一个谐振频率的波形,尝试把那个4148拿掉(看看断开后的结果),然后DATA输出的就变成0V了(恒定0V,不会变了),应该可以判断没有外部干扰? 现在搞不明白问题是出在哪里?  新唐的是全桥谐振,我搭的半桥谐振(效率只有不到40%)

没用过新唐的无线充电,建议咨询下厂家

网友A(2021-10-22):
你的data是不是没有接在线圈与电容之间的那一点,接错地方了吧?拿掉4148当然是0V输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