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接个10K电阻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0-05-10):
(无正文)

网友A:
是上拉,还是下拉,或是串接?

网友B:
我认为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在电阻间产生压降。比如单片机加入设置为输出高电平,不加电阻你强制拉到地,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单片机支持准双向模式,就没问题。如果不支持,我认为还是加上好一点。

网友C:
仔细理解吧

网友D:
是啊, 这个问题没有问明白,  就这个 10K 是上拉, 下拉, 还是串联里面了?   对于新人,  提问最好能够把问题描述清楚哦.

网友E:
还是没看明白楼主的这个10k电阻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F:
一般来说这个10K应该是上拉的,按键未按下时被拉高,按键按下时引脚被拉低,这个电阻是限流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