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的超声智能检测系统研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5-10):
朋友 您好 请问一下 这个是超声波探伤吗?可以测流速吗?

网友A:
学习学习 这个资料 很好。指示听说过探伤 不知道超声波的具体的运作方式

网友A:
这个有成品吗?楼主已经开始制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成品吗?楼主已经开始制作了吗?

暂时 还没有呢。只是刚刚接到了 研究立项的任务!

楼主:
    为了防止探头与被测件的接触面有空气的存在,从而对探伤结果造成影响,因此探
头与被测工件的接触面需要加入一定的祸合剂。当探头发出的超声波通过工件表面近入
工件内部时,因为超声波的反射特性,就会存在回波信号传入探头,反射的回波由于压
电效应的存在,又把回波信号转换成了电信号,电信号有经保护电路以及放大电路等的
处理,在进行脉冲放大,最后送给电子示波管的垂直偏转板上。引起垂直偏转板的电压
瞬间发生改变,电子束则在垂直方向发生跳跃,因此在示波管上形成脉冲波形;在超声
波进入工件内部后,如果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缺陷,也会有声波反射回去,被探头所
接收,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最终也在示波管上形成脉冲波形;同理可知,如果超声波到
达工件底部时也会有声波反射回去在显示管上形成脉冲波形。依据以上就可以判断工件
中是否有缺陷存在。
    在同步电路中由触发信号使电路产生高频脉冲信号的同时,扫描电路开始同步工作,
扫描电路的产生与时间为正比的关系,锯齿波型的扫描电压使电子射线管的偏转板水平
偏移,使得电子束产生的光点自左向右的在荧光屏上均匀的以一定的速度移动。光点的
移动轨迹可以形成了一条水平的扫描线。光点的移动距离与超声波在被测工件传播的距
离成正比。
    如果要知道工件里面缺陷的精确位置,在探伤仪中还必须存在时标电路,因为其和
扫描电路、发射电路都需要在同步电路得控制下工作,产生间隔相同的脉冲电压,因此
就会在屏幕上产生一个间隔相等的电子刻度,每一个间隔都代表了光点移动该间隔的距
离而花费的时间。根据间隔时间和声波信号在工件内传播的速度,缺陷的具体位置就可
在荧光屏上得到

楼主:
    对于上述脉冲式超声检测装置所存在的问题,对通过超声检测原理的分析。本文以
脉冲反射法原理为基础,设计了一套超声智能检测装置,超声智能检测系统采用下位机
与虚拟仪器相结合的方式,使仪器智能化程度得到了提高。超声智能检测系统中下位机
选用STM32F 103ZET6为主控芯片,具有性价比高、功耗低等优点;采用LabVIEW2011
作为上位机,完成程序的设计及开发,LabVIEW使用图形化语言编程,可以大大降低
系统的开发难度,节省了人力和财力。本论文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提高了系统的
灵活性,还提高了仪器的智能化程度。硬件电路以STM32为核心,设计了信号发射电
路、以及回波接收电路。系统主要包括了硬件电路设计与软件程序的设计,硬件电路设
计又包括了发射模块电路以及接收模块电路的设计;软件部分的设计则包括了STM32
软件程序的设计开发和LabVIEW上位机程序的设计及开发,完成了对回波信号的处理、
显示以及保存。相比传统的脉冲反射超声检测系统,其检测精度、数字化以及智能化程
度有明显的提高,超声智能检测装置系统的方案如图2-8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