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各位可否帮忙推荐一下串入并出带驱动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0-05-10):
是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需要驱动N多的信号继电器。那么驱动电路的设计就成了问题,考虑到PCB面积,不能太大。
如果用IO数量多的单片机加上贴片三极管去驱动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一堆的三极管有点不爽,占IO太多也浪费单片机资源,没什么运算需求。
常见的595+三极管会好一点点。
不过我读书的时候(十多年前)拆过复印机上的扫描灯条,上面的芯片就是串入并出还带驱动的,现在想不起型号了。
今晚用Serial in Parallel Open Drain Outputs 搜索,倒是搜到了像HV5530一些芯片,但是感觉没有当年拆到的那个芯片理想(体积,输出指标等,当时看过Datasheet有点印象)

所以哪位有好用好买的串入并出,带驱动输出,OC或者OD都可以,能否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74HC595(串入并出)芯片的应用

74HC595是在单片机系统中常用的芯片之一。它的作用就是把串行的信号转为并行的信号,常用在各种数码管以及点阵屏的驱动芯片,使用74HC595可以节约单片机的io口资源,用3个io就可以控制8个数码管的引脚,它还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可以免掉三极管等放大电路,所以这块芯片是驱动数码管的神器,应用非常广泛。我们先看一下图一74HC595的引脚图。

图一

74HC595的数据端:
QA--QH(有的也叫Q0-Q7): 八位并行输出端,可以直接控制数码管的8个段,也可以直接控制8个LED。
QH': 级联输出端。通常我们将它接下一个595的SI端,实现多个芯片之间的级联。
SI: 串行数据输入端。
74hc595的控制端说明:
/SCLR(10脚): 低电平时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清零。通常我们将它接Vcc。
SCK(11脚):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QA-->QB-->QC-->...-->QH;下降沿移位寄存器数据不变。图二是74HC595脉冲图。

图二

控制移位寄存器
SCK 上升沿 数据  移位        SCK 下降沿 数据  保持
RCK(12脚):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存储寄存器,下降沿时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通常我将RCK置为低电平,当移位结束后,在RCK端产生一个正脉冲,更新显示数据。图三为74HC595真值表。

图三

控制存储寄存器
RCK 上升沿,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存储寄存器。       RCK 下降沿,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
G(13脚): 高电平时禁止输出(高阻态)。如果单片机的引脚不紧张,用一个引脚控制它,可以方便地产生闪烁和熄灭效果。比通过数据端移位控制要省时省力。
74HC595是具有8位移位寄存器和一个存储器,三态输出功能。 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器是分别的时钟。数据在SHcp(见时序图)的上升沿输入,在STcp(见时序图)的上升沿进入的存储寄存器中去。如果两个时钟连在一起,则移位。
寄存器总是比存储寄存器早一个脉冲。移位寄存器有一个串行移位输入(Ds),和一个串行输出
(Q7’),和一个异步的低电平复位,存储寄存器有一个并行8位的,具备三态的总线输出,当使
能 OE时(为低电平),存储寄存器的数据输出到总线。
595具体使用的步骤:
第一步:目的:将要准备输入的位数据移入74HC595数据输入端上。
方法:送位数据到_595。
第二步:目的:将位数据逐位移入74HC595,即数据串入
方法:SCK_595产生一上升沿,将PSI_595上的数据移入74HC595中.从低到高
第三步:目的:并行输出数据。即数据并出
方法:P1.1产生一上升沿,将由SI_595上已移入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
送入到输出锁存器。
说明: 从上可分析:从SCK_595产生一上升沿(移入数据)和RCK_595产生一上升沿(输出数据)是二个独立过程,实际应用时互不干扰。即可输出数据的 同时移入数据。
程序如下,复制就能用(因为我也是复制)。
sbit SI_595=P2^0;
sbit RCK_595=P2^2;
sbit SCK_595=P2^1;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SendVal<
else SI_595=0;
SCK_595=0;//从SCK_595产生一上升沿(移入数据)
_nop_();
_nop_();
SCK_595=1;
}
}
void HC595ShowData()//RCK_595产生一上升沿(输出数据)
{
RCK_595=0;
_nop_();
_nop_();
RCK_595=1;
}

4人点赞

日记本

网友B:
有,叫做 功率逻辑芯片,以前是 Ti 的多,当然比较贵,几块钱一片。 现在有没有其它厂家特别是国产?楼主可以去找找

Ti 的型号: TPIC6B595,好像是 150 ~ 500mA x 8 路输出

网友C:
TPIC6595,TPIC6A595,TPIC6B595,TPIC6C595

楼主:
感谢tyw,wh6ic,coody。
我去看看。
我找到的HV5530是32个OD输出的,不过是TQFP封装,也不知道好不好买。这个sop的我看看。

tyw
5530贼贵,595十个都能买了,分四个布线也方便.

网友B:
ST 也做,只要 ¥一块多钱, 电压、电流比Ti的小一些。带 12V 信号继电器没有问题    STPIC6D595M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tyw,wh6ic,coody。
我去看看。
我找到的HV5530是32个OD输出的,不过是TQFP封装,也不知道好不好买。 ...

HV5530  TQFP的不好买,因为不是很常用的料,建议选型找通用些的物料,选型出来可以联系我,我们代理分销芯片这一块的,15817260414

网友E:
595还能级联使用,之前用过一次,三根通讯线控制十六块灯板,每块灯板八片595级联,64颗LED……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把继电器分散开来?如果可能的话,每个继电器节点一个78L05,一个 8pin 单片机、一个 RS485 收发器、一个 2N7002、一个继电器和一个 BAT54 就够了。控制的时候中间单片机或上位机通过 RS485 发一个报文下去就可以,增减节点也就是延伸扩展这个 RS485 总线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把继电器分散开来?如果可能的话,每个继电器节点一个78L05,一个 8pin 单片机、一个 RS485 收发 ...

感谢。
在同一个大机壳内,用SPI之类就好。

网友G:
74hc595,74ls164之类的吧

网友H:
可以级联使用,带锁存的芯片都符合楼主的要求。你可以看看LED屏的那种专用芯片,输出很多路的,比595多了不少。就是不知道驱动能力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I:
这种一个芯片8路

楼主:
感谢楼上,这个片子看起来很不错,瘦长的sop封装还带散热焊盘。我去弄两片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
在同一个大机壳内,用SPI之类就好。

SPI 会被片选数量卡住的。最好是 I2C、双线 RS485、单线 RS485、CAN 这类不用物理片选线,而是靠逻辑层自己寻址的接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