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15H 电路图有吗

楼主(2020-05-11):
CH315H 电路图有吗,官网推荐6N137光耦隔离,请教  :
1. OPOP,OPON 输出端是否接光耦的C脚,光耦A脚上拉一个330R电阻是否可行
2. 光耦输出端是否直接接到 OPIN,OPIN呢

楼主:
我官网下载的数据手册难道不完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官网下载的数据手册难道不完整吗

您好,现在官网最新的手册上推荐使用CH315S,所以CH315G和CH315H的参考设计都没有放上去,如果您要用CH315H可以参考楼上图片的参考设计。这个是之前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现在官网最新的手册上推荐使用CH315S,所以CH315G和CH315H的参考设计都没有放上去,如果您要用CH31 ...

谢谢,请教CH315H 光耦隔离能否支持全速USB2.0设备,比如USB2.0声卡,USB虚拟示波器,JLink。另外不建议使用这芯片了吗!?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CH315H 光耦隔离能否支持全速USB2.0设备,比如USB2.0声卡,USB虚拟示波器,JLink。另外不建议 ...

您好,CH315的隔离和延长均是支持全速USB设备,由于是透传,所以不挑设备类型,也无需驱动。跟不用隔离或延长之前的用法是一样的。CH315H是隔离用,CH315G是延长用,新产品开发建议使用CH315S,将隔离和延长两个功能合并在一颗芯片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