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T陷波电路的分析设计...

楼主(2020-05-11):
有网友谈到了双T陷波,见下帖:

双T陷波电路用二端口网络分析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4042-1-1.html

其中论及了早前的一个帖子:

关于双T陷波的设计....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4386-1-1.html

网友主要考虑的是“端口理论”,却未论及其中的设计理念。在此,将就早前的那个帖子再简述一下其中的设计思路。

楼主:
先看看早前那个双T陷波帖子中的无源双T原理图及其相关解:

楼主:
注意上述解法采用的是最基本的节点电压法。通常,三个未知节点电压以下(含三个)就可以方便地计算。当然大于三个同样可以计算,但稍显复杂了些。

这里,还未考虑什么“端口网络理论”。

楼主:
具体解为:

分析角度来看,做到这步足矣。

楼主:
但是,这里要考虑的是陷波器,自然必须先把这个三阶网络退化成一个“二阶”网络(中和掉其中的一个零点和极点)。具体见下面:

楼主:
注意上面的红字部分,这就是三阶退化成“二阶”的器件参数条件

楼主:
从这个退化的“二阶”形式,已经可以判定其就是个陷波器。具体再对照二阶滤波器的几个标准形式如下:

楼主:
注意上面的二阶带阻滤波器,在此就是陷波器

至此,还可以对器件参数作一定的简化限定如下:

楼主:
上面,涉及到了两个主要设计指标,分别是陷波中心频率Q值

注意其Q值与器件参数的关系,这里给张图:

楼主:
上图反映了Q值与器件的关系,其中最大值为1/4。那么,直接就定Q=1/4,得进一步简化设计如下:

楼主:
显然,采用无源双T陷波器其Q值相当有限。如果想得到更高Q值的陷波器,那么就得选择有源双T陷波器,具体见下面:

楼主:
这里,大致可以看到了分析与设计的关系。

分析,就是给定一个东西(可以是实体或模型),然后分析计算其各种特性参数。

设计,则是由给定的技术指标(含成本因素),确定一个合适的东西(实体或模型)。这里,在确定了一个“东西”后,必须对其进行分析计算,过程如同前面的分析。

由此可见,设计绝对离不开分析,分析是设计的基础。

楼主:
在早前的那个帖子里,有那么一句话在此引出:

此例说明,作为一个设计工程师,如若不能分析那根本就别扯什么设计。分析能力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设计!

网友A:
这个贴质量很高,有分析,有设计。受益匪浅。

网友A:
R3 C3计算过程:
如hwm提示:需降阶,带阻滤波器

算出来的传递函数:

网友A:
从分子确定m和n直接的关系:

网友A:
把n=4m带入:

网友A:
大致过程如此

网友A:
不知道HWM,你的R3和C3的推导过程是啥呀。笔记给我看看。
我这个好复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