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0系列那些外设支持PDMA功能?

楼主(2020-05-11):
NANO100系列那些外设支持PDMA功能?有专业人士或者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吗?规格书上没有写,例程里面也没有!提问那么多次,没有一次是能解决的,加代理商好友也全是拉着你买IC,还不帮你解决问题。感觉对论坛失去信心了,所有问题都没有人一起讨论,规格书出了问题也没有专业人士出来回答,也不知论坛有没有新唐MCU大神,反正在论坛提问那么多次,从来没见过

网友A:
另外可以在PDMA的头文件里看到那些可以。

网友B:
楼主新手啊,这BSP的例子里不是有几个例子吗,怎么说没有呢

网友B: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3 $
* $Date: 14/09/11 7:12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PDMA trigger DAC convert sine wave outputs.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00Series.h"

#define SINE_ARRAY_SIZE 63
const uint16_t a16Sine[SINE_ARRAY_SIZE] = {2047, 2251, 2453, 2651, 2844, 3028, 3202, 3365, 3515, 3650, 3769, 3871, 3954,
                                           4019, 4064, 4088, 4095, 4076, 4040, 3984, 3908, 3813, 3701, 3573, 3429, 3272,
                                           3102, 2921, 2732, 2536, 2335, 2132, 1927, 1724, 1523, 1328, 1141,  962,  794,
                                           639,  497,  371,  262,  171,   99,   45,   12,    0,    7,   35,   84,  151,
                                           238,  343,  465,  602,  754,  919, 1095, 1281, 1475, 1674, 1876
                                          };

/*---------------------------------------------------------------------------------------------------------*/
/* Init System Clock                                                                                       */
/*---------------------------------------------------------------------------------------------------------*/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HCLK source form HXT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CLK_HCLK_CLK_DIVIDER(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HXT, 32KHz LXT and H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_EN_Msk | CLK_PWRCTL_LXT_EN_Msk | CLK_PWRCTL_HIRC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HXT_STB_Msk | CLK_CLKSTATUS_LXT_STB_Msk | CLK_CLKSTATUS_HIRC_STB_Msk);

    /*  Set HCLK frequency 42MHz */
    CLK_SetCoreClock(42000000);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Enable DAC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DAC_EN_Msk;
    /* Enable DMA clock */
    CLK->AHBCLK |= CLK_AHBCLK_DMA_EN_Msk;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CLK_CLKSEL1_UART_S_HXT,CLK_UART_CLK_DIVIDER(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B_L_MFP &= ~( SYS_PB_L_MFP_PB0_MFP_Msk | SYS_PB_L_MFP_PB1_MFP_Msk);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0_MFP_UART0_RX | SYS_PB_L_MFP_PB1_MFP_UART0_TX );

    /* Set PC.6 multi-function pin for DAC channel 0 */
    SYS->PC_L_MFP &= ~(SYS_PC_L_MFP_PC6_MFP_Msk);
    SYS->PC_L_MFP |= SYS_PC_L_MFP_PC6_MFP_DA_OUT0;

    /* Disable digital input path for both PC.6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C, 1 << 6);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t32_t main (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 PDMA channel 1 trigger DAC channel 0 function.\n");

    // Enable DAC channel 0, trigger by PDMA.
    DAC_Open(DAC, 0, DAC_PDMA_TRIGGER);
    // DAC clock is 42MHz, update DAC output every 5 us, the stable time is 42 * 5 clocks
    DAC_SetDelayTime(DAC, 42 * 5);

    // Wait 'til both channels are ready
    while(DAC_IS_BUSY(DAC, 0) == 1);

    /* Configure  PDMA channel 1 to trigger DAC */
    PDMA_Open(1 << 1);
    PDMA_SetTransferCnt(1, PDMA_WIDTH_16, SINE_ARRAY_SIZE);
    // Set source to wrap around mode to generate sine wave continuously
    // Set destination to DAC DATA0 address.
    PDMA_SetTransferAddr(1, (uint32_t)a16Sine, PDMA_SAR_WRA, (uint32_t)&DAC->DATA0, PDMA_DAR_FIX);
    // Set channel 1 transfer mode to DAC channel 0 TX
    PDMA_SetTransferMode(1, PDMA_DAC0_TX, 0, 0);

    PDMA_Trigger(1);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B:
/**************************************************************************//**
* @file     main.c
* @version  V2.10
* $Date: 15/06/30 11:40a $
* @brief    Use PDMA channel 4 to demonstrate memory to memory transfer.
*
* @note
* Copyright (C) 2012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00Series.h"

#define TEST_CH     4

uint32_t PDMA_TEST_LENGTH = 64;
uint8_t SrcArray[256];
uint8_t DestArray[256];
uint32_t volatile u32IsTestOver = 0;

/**
* @brief       DMA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DMA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ano100series.s.
*/
void PDMA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status = PDMA_GET_INT_STATUS();

    if (status & 0x2)   /* CH1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1) & 0x2)
            u32IsTestOver = 1;
        PDMA_CLR_CH_INT_FLAG(1,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4)     /* CH2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2) & 0x2)
            u32IsTestOver = 2;
        PDMA_CLR_CH_INT_FLAG(2,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8)     /* CH3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3) & 0x2)
            u32IsTestOver = 3;
        PDMA_CLR_CH_INT_FLAG(3,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10)     /* CH4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4) & 0x2)
            u32IsTestOver = 4;
        PDMA_CLR_CH_INT_FLAG(4,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20)     /* CH5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5) & 0x2)
            u32IsTestOver = 5;
        PDMA_CLR_CH_INT_FLAG(5,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40)     /* CH6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6) & 0x2)
            u32IsTestOver = 6;
        PDMA_CLR_CH_INT_FLAG(6,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printf("unknown interrupt !!\n");
}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external 12MHz HXT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_EN_Msk);
    CLK_EnablePLL(CLK_PLLCTL_PLL_SRC_HXT, 96000000);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HXT_STB_Msk | 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HCLK_CLK_DIVIDER(3));

    CLK->AHBCLK |= CLK_AHBCLK_DMA_EN_Msk;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UART_CLK_DIVIDER(1));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    SYS->PA_H_MFP &= ~( SYS_PA_H_MFP_PA15_MFP_Msk | SYS_PA_H_MFP_PA14_MFP_Msk);
//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5_MFP_UART0_TX|SYS_PA_H_MFP_PA14_MFP_UART0_RX);
    SYS->PB_L_MFP &= ~( SYS_PB_L_MFP_PB0_MFP_Msk | SYS_PB_L_MFP_PB1_MFP_Msk);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1_MFP_UART0_TX|SYS_PB_L_MFP_PB0_MFP_UART0_RX);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void)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UART0->BAUD = 0x67;              /* Baud Rate:115200  OSC:12MHz */
    UART0->TLCTL = 0x03;             /* Character len is 8 bits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 (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 <%d>\n", SystemCoreClock, TEST_CH);

    printf("+--------------------------------------+ \n");
    printf("|    NANO100 PDMA Driver Sample Code   | \n");
    printf("+--------------------------------------+ \n");

    /* Open Channel 2 */
    PDMA_Open(1 << TEST_CH);
    PDMA_SetTransferCnt(TEST_CH, PDMA_WIDTH_32, PDMA_TEST_LENGTH);
    PDMA_SetTransferAddr(TEST_CH, (uint32_t)SrcArray, PDMA_SAR_INC, (uint32_t)DestArray, PDMA_DAR_INC);
    PDMA_SetTransferMode(TEST_CH, PDMA_MEM, 0, 0);
    PDMA_SetTimeOut(TEST_CH, 0, 0x5555);
    PDMA_EnableInt(TEST_CH, PDMA_IER_TD_IE_Msk);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u32IsTestOver = 0;
    PDMA_Trigger(TEST_CH);
    while(u32IsTestOver == 0);

    if (u32IsTestOver == TEST_CH)
        printf("test done...\n");

    PDMA_Close();
    while(1);
}

网友B: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4/09/11 5:46p $
* @brief    Demonstrate PWM Capture function by using PWM0 channel 2 to capture the output of PWM0 channel 0 and move captured data to SRAM with PDMA.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00Series.h"

#define PDMA_CH 1
#define SAMPLE_CNT 32

uint16_t g_au16RxPDMADestination[SAMPLE_CNT];

volatile uint32_t g_u32PdmaTDoneInt;

void PDMA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status = PDMA_GET_INT_STATUS();

    if (status & 0x2)   /* CH1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1) & 0x2)
            g_u32PdmaTDoneInt = 1;
        PDMA_CLR_CH_INT_FLAG(1,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4)     /* CH2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2) & 0x2)
            g_u32PdmaTDoneInt = 2;
        PDMA_CLR_CH_INT_FLAG(2,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8)     /* CH3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3) & 0x2)
            g_u32PdmaTDoneInt = 3;
        PDMA_CLR_CH_INT_FLAG(3,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10)     /* CH4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4) & 0x2)
            g_u32PdmaTDoneInt = 4;
        PDMA_CLR_CH_INT_FLAG(4,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20)     /* CH5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5) & 0x2)
            g_u32PdmaTDoneInt = 5;
        PDMA_CLR_CH_INT_FLAG(5,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40)     /* CH6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6) & 0x2)
            g_u32PdmaTDoneInt = 6;
        PDMA_CLR_CH_INT_FLAG(6,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printf("unknown interrupt !!\n");
}

/*---------------------------------------------------------------------------------------------------------*/
/* Init System Clock                                                                                       */
/*---------------------------------------------------------------------------------------------------------*/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HCLK source form HXT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CLK_HCLK_CLK_DIVIDER(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HXT, 32KHz LXT and H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_EN_Msk | CLK_PWRCTL_LXT_EN_Msk | CLK_PWRCTL_HIRC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HXT_STB_Msk | CLK_CLKSTATUS_LXT_STB_Msk | CLK_CLKSTATUS_HIRC_STB_Msk);

    /*  Set HCLK frequency 42MHz */
    CLK_SetCoreClock(42000000);

    CLK->AHBCLK |= CLK_AHBCLK_DMA_EN_Msk;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PWM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_CH0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_CH23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CLK_CLKSEL1_UART_S_HXT,CLK_UART_CLK_DIVIDER(1));

    /* Set HCLK as PWM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CH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_CH01_S_HCLK, 0);
    CLK_SetModuleClock(PWM0_CH23_MODULE, CLK_CLKSEL1_PWM0_CH23_S_HCLK,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B_L_MFP &= ~( SYS_PB_L_MFP_PB0_MFP_Msk | SYS_PB_L_MFP_PB1_MFP_Msk);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0_MFP_UART0_RX | SYS_PB_L_MFP_PB1_MFP_UART0_TX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Clock Output */
    SYS->PB_H_MFP = ( SYS->PB_H_MFP & ~SYS_PB_H_MFP_PB12_MFP_Msk ) |  SYS_PB_H_MFP_PB12_MFP_CKO;

    /* Set PA.12 and PA.14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 channel 0 and 2 */
    SYS->PA_H_MFP =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2_MFP_Msk) | SYS_PA_H_MFP_PA12_MFP_PWM0_CH0;
    SYS->PA_H_MFP =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4_MFP_Msk) | SYS_PA_H_MFP_PA14_MFP_PWM0_CH2;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static void PDMA_INIT(void)
{
    uint32_t u32SrcAddr, u32DstAddr;

    /* Configure PDMA channel 1 to trigger PWM */
    PDMA_Open(1 << PDMA_CH);
    PDMA_SetTransferCnt(PDMA_CH, PDMA_WIDTH_16, SAMPLE_CNT);
    u32SrcAddr = (uint32_t)&PWM0->PDMACH2;
    u32DstAddr = (uint32_t)g_au16RxPDMADestination;
    PDMA_SetTransferAddr(PDMA_CH, u32SrcAddr, PDMA_SAR_FIX, u32DstAddr, PDMA_DAR_INC);
    PDMA_SetTimeOut(PDMA_CH, 0, 0x5555);
    PDMA_EnableInt(PDMA_CH, PDMA_IER_TD_IE_Msk);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 Set PDMA Channel 1 for PWM0 channel 2, and start timeout counting */
    PDMA_SetTransferMode(PDMA_CH, PDMA_PWM0_CH2, 0, 0);

    PDMA_Trigger(PDMA_CH);
}

int32_t main (void)
{
    uint8_t i;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s PWM captured data transferred by PDMA.\n");
    printf("PWM0 channel 2 will capture the output of PWM0 channel 0\n");
    printf("So, please connect GPIO port A12 with A14.\n");
    // PWM0 frequency is 25000Hz, duty 3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25000, 30);

    // PWM2
    PWM_ConfigCaptureChannel(PWM0,2,50,0);

    // Enable output of channel 0
    PWM_EnableOutput(PWM0, PWM_CH_0_MASK);

    // Enable capture of channel 2
    PWM_EnableCapture(PWM0, PWM_CH_2_MASK);

    //Enable PWM channel 2 capture PDMA
    PWM_EnablePDMA(PWM0, 2, PWM_CAP_PDMA_RFORDER_R, PWM_RISING_FALLING_LATCH_PDMA_ENABLE);

    /* Configure PDMA channel 1 */
    PDMA_INIT();

    /* Clear destination buffer */
    for(i = 0; i < SAMPLE_CNT; i++)
        g_au16RxPDMADestination[i] = 0;

    // Start
    PWM_Start(PWM0, (PWM_CH_0_MASK|PWM_CH_2_MASK));

    /* Wait for PDMA transfer down */
    while(g_u32PdmaTDoneInt == 0);

    // Stop
    PWM_Stop (PWM0, (PWM_CH_0_MASK|PWM_CH_2_MASK));

    printf("Captured data is as below.\n");
    printf("(rising : falling)\n");
    for(i = 1; i < (SAMPLE_CNT  >> 1); i+=2)    // ignore first sampled data. it's wrong
    {
        printf("%d, %d : %d\n", i, g_au16RxPDMADestination[i], g_au16RxPDMADestination[i+1]);
    }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B: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2 $
* $Date: 14/09/09 8:57a $
* @brief    Demonstrate the usage of PDMA transfer. One SPI interface
*           is enabled in loopback mode. Two PDMA channels are used
*           in this sample, one for transmit, the other for receiv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00Series.h"

#define PDMA_TEST_COUNT 16

uint32_t g_au32SrcData[PDMA_TEST_COUNT];
uint32_t g_au32DstData[PDMA_TEST_COUNT];
uint32_t volatile u32IsTestOver = 0;

void PDMA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status = PDMA_GET_INT_STATUS();

    if (status & 0x2)   /* done */
    {
        PDMA_CLR_CH_INT_FLAG(1,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if (status & 0x4)     /* done */
    {
        if (PDMA_GET_CH_INT_STS(2) & 0x2)
            u32IsTestOver = 1;
        PDMA_CLR_CH_INT_FLAG(2, PDMA_ISR_TD_IS_Msk);
    }
    else
        printf("unknown interrupt, status=0x%x !!\n", status);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HCLK source form HXT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CLK_HCLK_CLK_DIVIDER(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HXT, 32KHz LXT and H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_EN_Msk | CLK_PWRCTL_LXT_EN_Msk | CLK_PWRCTL_HIRC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HXT_STB_Msk | CLK_CLKSTATUS_LXT_STB_Msk | CLK_CLKSTATUS_HIRC_STB_Msk);

    /*  Set HCLK frequency 42MHz */
    CLK_SetCoreClock(42000000);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UART_CLK_DIVIDER(1));
    CLK_Set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CLKSEL2_SPI0_S_HCLK, 0);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DMA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A_H_MFP = (SYS_PA_H_MFP_PA14_MFP_UART0_RX | SYS_PA_H_MFP_PA15_MFP_UART0_TX);

    /* Set multi function pin for SPI0 */
    SYS->PC_L_MFP = (SYS_PC_L_MFP_PC0_MFP_SPI0_SS0 | SYS_PC_L_MFP_PC1_MFP_SPI0_SCLK | SYS_PC_L_MFP_PC2_MFP_SPI0_MISO0 | SYS_PC_L_MFP_PC3_MFP_SPI0_MOSI0);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32Err=0;
    uint32_t i;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Configure SPI0 as a master, MSB first, 32-bit transaction, SPI Mode-0 timing, clock is 2MHz */
    SPI_Open(SPI0, SPI_MASTER, SPI_MODE_0, 32, 2000000);

    /* Enable the automatic hardware slave select function. Select the SPI0_SS0 pin and configure as low-active. */
    SPI_EnableAutoSS(SPI0, SPI_SS0, SPI_SS0_ACTIVE_LOW);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SPI with PDMA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The I/O connection for SPI0 loopback:\n");
    printf("    SPI0_MISO(PC.2) <--> SPI0_MOSI(PC.3)\n\n\n");
    printf("Please connect SPI0 MISO and MOSI pin, and press any key to start transmission ...");
    getchar();
    printf("\n");

    for(i=0; i<PDMA_TEST_COUNT; i++)
        g_au32SrcData[i] = 0x55550000 + i;

    /* Open Channel 1 for SPI0 TX, channel 2 for SPI0 RX */
    PDMA_Open(3 << 1);

    /* Configure channel 1 */
    PDMA_SetTransferCnt(1, PDMA_WIDTH_32, PDMA_TEST_COUNT);
    PDMA_SetTransferAddr(1, (uint32_t)g_au32SrcData, PDMA_SAR_INC, (uint32_t)&SPI0->TX0, PDMA_DAR_FIX);
    PDMA_SetTimeOut(1, 0, 0x5555);
    PDMA_EnableInt(1, PDMA_IER_TD_IE_Msk);

    /* Configure channel 2 */
    PDMA_SetTransferCnt(2, PDMA_WIDTH_32, PDMA_TEST_COUNT);
    PDMA_SetTransferAddr(2, (uint32_t)&SPI0->RX0, PDMA_SAR_FIX, (uint32_t)g_au32DstData, PDMA_DAR_INC);
    PDMA_SetTimeOut(2, 0, 0x5555);
    PDMA_EnableInt(2, PDMA_IER_TD_IE_Msk);

    /* Set Channel 1 for SPI0 TX, channel 2 for SPI0 RX, and then start timeout counting */
    PDMA_SetTransferMode(1, PDMA_SPI0_TX, 0, 0);
    PDMA_SetTransferMode(2, PDMA_SPI0_RX, 0, 0);

    PDMA_Trigger(1);
    PDMA_Trigger(2);

    /* Enable PDMA IRQ */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 Trigger PDMA */
    SPI_TRIGGER_RX_PDMA(SPI0);
    SPI_TRIGGER_TX_PDMA(SPI0);

    /* Wait for PDMA operation finish */
    while(u32IsTestOver == 0);

    /* Check PDMA status */
    if(u32IsTestOver != 1)
        printf("PDMA error !\n");

    /* Check Rx Data */
    for(i=0; i<PDMA_TEST_COUNT; i++)
    {
        if(g_au32SrcData[i] != g_au32DstData[i])
        {
            u32Err ++;
        }
    }

    if(u32Err)
        printf(" [FAIL]\n\n");
    else
        printf(" [PASS]\n\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B:
官方提供了大概这几个例子,你可以对比学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