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4、仿真器自带的虚拟串口问题

楼主(2020-05-11):
        之前使用可以正常输出,这次使用,串口不输出数据。

    一、电路图部分

    1.1、仿真器串口部分

    1.2、MM32串口部分

     二、仿真器驱动

     驱动也安装正常

    三、测试过程

    使用示波器测试PA9有信号输出,虚拟串口无数据输出。
    使用外部USB-TTL可以正常输出数据

网友A:
我也遇到,不知道有没有mm32link的源代码,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B:
如果是MB-024的话,板子上的D1换成个小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不知道有没有mm32link的源代码,可以分析一下。

不清楚MM32-LINK是有BUG,还是其他地方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MB-024的话,板子上的D1换成个小电阻就好了。

MM32-LINK应该没有太大区别,MCU串口可以正常输出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MM32-LINK应该没有太大区别,MCU串口可以正常输出数据

我的板子MM32-LINK的虚拟串口有输出,无法输入,板子上的用的D1二极管压降太大了,换成锗管或小电阻。最好换成锗二极管,这个二极管作用主要是为了排针上的串口1也可以直接用。换成小电阻,排针上的串口1可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