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开发板带的hclink能否实现脱机下载,看界面是应该支持的,但是没试验成功

楼主(2020-05-11):
hc89s003开发板带的hclink能否实现脱机下载,看界面是应该支持的,但是没试验成功

楼主:
有官方群没有,是不是能快速响应一些,这里人气太差了呀

网友A:
可以脱机下载,没成功肯定是你操作不对,看文档说明。
官方群是有,但里面乱哄哄都是瞎扯淡的,不要指望解决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脱机下载,没成功肯定是你操作不对,看文档说明。
官方群是有,但里面乱哄哄都是瞎扯淡的,不要指望解 ...

手册看了几遍了,关于脱机下载的几乎没有关于hclink的描述,说的都是烧写器的操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册看了几遍了,关于脱机下载的几乎没有关于hclink的描述,说的都是烧写器的操作 ...

能否提示一下hclink如何操作量产烧写,关于量产操作应该只在HC-PM51 V5.0软件中有设置,但是在这个软件中关于量产模式的所有描述说的都是pm51的操作,下载hcf文件到hclink正确,但是按键不能完成写入

网友B:
没那么复杂吧,连接好HC-LINK,然后加载HCF ,再下载HCF就可以了啊,然后就可以脱机下载了啊,我一直用的脱机下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复杂吧,连接好HC-LINK,然后加载HCF ,再下载HCF就可以了啊,然后就可以脱机下载了啊,我一直用的脱机 ...

需要按键吗?需要连接usb吗?我试了几种组合都没成功
加载hcf肯定正确,用编程界面上的auto是可以正确编程的,下载hcf也没报错
但是启动不了烧写

网友B(点评):
不接USB没电你怎么下载,下载的时候注意你的板子不要通电如果你接了RST就没所谓,按一下按键就下载一次,成功是绿灯,不成功就变成红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现象是按键之后红灯,没有rst线,板子没有通电,按键红灯闪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需要按键吗?需要连接usb吗?我试了几种组合都没成功
加载hcf肯定正确,用编程界面上的auto是可以正确编 ...

下载hcf到仿真器以后,还需要做什么设置才能进入脱机模式吗?

网友:
不用设置,按键直接启动。

网友A:
脱机下载有两种,ISP和JTAG,你用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机下载有两种,ISP和JTAG,你用哪种?

jtag的,选择的应该没错,是不是电源供电上有什么问题呢?仿真器用的5v输出,板子上有一个3.3的ldo,实际芯片运行在3.3v

楼主:
引用 楼主:
jtag的,选择的应该没错,是不是电源供电上有什么问题呢?仿真器用的5v输出,板子上有一个3.3的ldo,实际 ...

找到问题了,不能开启校验,估计是配置项里面禁止了icp读取,导致校验失败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不能开启校验,估计是配置项里面禁止了icp读取,导致校验失败 ...

看了一下不管是否设置加密项,只要开启校验就不成功,原因未知,而且又仔细看了相关的手册,没发现手册提到这一点,总之算是能用了

网友C:
hclink脱机肯定是不支持的,有专门的脱机下载烧写器的,hclink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D:
居然支持脱机下载,我一直以为是不支持的。

网友E(2020-08-06):
可以的呀,我之前就是用脱机的,ISP和JTAG都用过,GTAG比较方便快速,ISP还工烧录固件

网友F(2020-09-24):
芯圣的LINK是可以脱机下载的,但容易坏。我都用坏好几个了。

网友(2022-03-17):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