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T陷波器的调节方法

楼主(2020-05-11):
有些人认为,电工调电路,就是电阻电容值调大点、调小点、用示波器或其它仪器看看有什么变化,看什么时候结果比较理想。

对于某些电路,这种乱试的方法是不行的,能盲人摸象,乱试出最佳的结果的几率,太小了。

以双T陷波器为例,电路元件值按理论计算结果给定,实验调试时候,如何微调电阻值?

楼主:
粗略计算好元件值后,第一步,断开R3

然后调整R1或R2的值,同时观察频率响应分析仪上的相位曲线,让电压传递函数的相位值,在陷波频率处尽可能的趋近于0!!!

第二步,用可调电阻焊接在R3处,微调,让响应尽可能地趋近于零传输。

下图中的取值,优化方向是最大选择性,让QT尽可能地趋近于0.5

楼主:
关于这个电路的分析,最S13的方法是节点法列方程、解方程。
我在旁边看着也能累一身汗。

所以,这种方法,能滚多远就滚多远,看着头疼。

下面来看看如何灵活地运用电路原理。

楼主:
如果你体验不出上面方法,是4两拨千斤,那么可以和【标准答案】对比:

这么长的公式,别说让我推导了,我看着都累!受不了!!

楼主:
参照上面的求解过程,大家可能发现共同点:我以前使用这种方法求解韦恩桥振荡器的。

所以,双T和韦恩桥,实际上一回事。

睁大眼睛,仔细比对韦恩桥和双T电路,看看两者架构是如何演变的。

楼主:
上面是正儿八经的学术推导,观众可能看着有点懵,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观众不懵,显的所说的东西不够高大上了。

现在用普通老百姓的话,把上面推导过程的意思,说明白。
如下图:

地球人都知道,对于分压电路,要想让输出电压为零(陷波就是输出null),很明显水平画的电阻,要趋于无穷大。
才能根据分压公式算出Vo=0.

根据这个原理,别说是双T了,即便是3T网络,要想实现陷波,方法就是让它们跨阻的并联(上图中画出了3个),这3个导纳之和=0,意味着等效电阻=∞,于是输出就为0了。

楼主:
第二种稍微有点品味的求解方法,是使用两次Y-Δ变换。
把下图中的两个Y,变成三角形,然后对应边两个电阻取并联值,就把网络简化成了简单的Π型网络。

今天下午或晚上,亲自调试一下!

楼主:
现在开始实验验证。

第1步,就地取材,找零件-------纯业余玩的,就喜欢这样干。

随便拿过来一个电路板,10nF电容最多,直接焊接下来4个。

既然电容是10nF,频率选1kHz,那么倒逼着选15k欧的电阻:

电路搭好了。

附:原理图

第二步,把仪器校准了:

第3步,微调电路元件值。

楼主:
陷波器测量的结果:

粗略来看,波特图符合预期,但是不太完美,需要调整。

楼主:
检查电路,发现少连个15k电阻,意味着这儿是15K,而非7.5K:

补上后,波特图凑合能看了:

说明:示波器时间不知被谁调快了,现在调整了下,所以这个图片的时间比上面的早,尽管是后做的。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使用示波器调整的。此时需要知道其工作原理:

如上图所示,一个高通网络提升相位45°/2倍陷波频率处,一个低通网络在二分之一陷波频率处,降低相位45°。
【然后两者相divider,刚好在输出得到零度相位】

所以可以用示波器的李沙育图形看相位,45°刚好是特殊值。

楼主:
根据上面双T电路的传递函数和特性曲线可知,这个电路可以用下面的RLC电路等效。

但是这里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等效,具体工作原理细节上,两者主要不同点是:LC谐振电路中可以有较大的电流或电压(视Q值而定),而双T电路中没有。
选择性较LC谐振相比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