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4在keil环境下用jlink ob测试不成功,补充:经测试可行

楼主(2020-05-11):
自己做了一个484的板子,没有官方的仿真器,就用手头的jlink ob来测试,发现可以找到芯片,keil也有烧写文件,但是下载和仿真都报告ram区域不对
硬件不变,编译好的结果用jflash写入是很顺利的
想确认一下,m484的keil环境能否用jlink/ulink之类的工具进行调试和烧写,理论上不应该有问题才对,但是实际测试就是失败的

楼主:
再咨询一下在spim上连接spi ram能否直接像内存一样读写,速度慢点也可以接受
类似esp32使用的psram扩展内存的方式,得到足够大容量但是速度慢一些的大内存
或者只能使用dma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A:
M487 have support,
SPIM run code in SPI FLASH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480BSP/blob/master/SampleCode/StdDriver/SPIM_DMM_RUN_CODE/mai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87 have support,
SPIM run code in SPI FLASH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480BSP/blob/master/Sa ...

手册上有描述,spim可以当成外部的代码空间使用,我现在想关心的是能否当成数据空间使用,也就是说缓存部分是否能够做到对写操作的处理

楼主:
今天使用stlink测试报告是同样的,加大ram for algorithm尺寸到1800就可以了,其他芯片默认用800即可下载和仿真都是正常的,完全正常

网友B:
没试过,一直都是用官方的烧录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使用stlink测试报告是同样的,加大ram for algorithm尺寸到1800就可以了,其他芯片默认用800即可下载和 ...

测试jlink ob仿真器原因是一样的修改这个尺寸就能正确下载并仿真了
简单说只要是keil支持的swd仿真器,都可以用来调试m480的
猜测m480的flash算法搞的有点复杂,导致这部分的烧写代理程序代码超过keil的默认值

楼主:
从keil的编程文件来看,是支持spi flash的仿真器烧写的,但是没看到相应的说明,使用哪一个spi端口,支持哪些型号的spi flash,这些信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咨询一下在spim上连接spi ram能否直接像内存一样读写,速度慢点也可以接受
类似esp32使用的psram扩展内存 ...

有看了一遍资料,看来作为内存直接访问模式是只读的,当成扩展内存使用,只能是dma方式操作了

网友C(2020-10-16):
楼主,请问你的M484的pack在哪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