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开发板升级的时候,为什么需要修改跳线帽?

楼主(2020-05-11):
一般来说,LoRa开发板都会提供boot选择,也就是从哪个区域启动。很多是采用跳线帽的方式来进行boot选择的,这也导致了LoRa开发板升级的时候,往往需要修改跳线帽。
LoRa开发板的跳线帽位置的示例可以参见图1
1   LoRa开发板跳线帽位置示例
1是瑞科慧联公司的WisNode-lora,其包括了RAK811模块。图1中红色圆圈的部分是放置跳线帽的地方。从图1可以看出,这块板子是一个跳线帽控制了 boot0 的高低,boot1 0 了,不能更改,所以这个板子可以有两种启动方式,即boot0=10时对应的两种启动方式。
以下我们将解释在LoRa节点启动过程中,启动方式的选择与跳线帽的关系。
所谓启动,一般来说就是指我们下好程序后,重启芯片时,SYSCLK的第4个上升沿,BOOT引脚的值将被锁存。用户可以通过设置跳线帽来设置BOOT1BOOT0引脚的状态,从而选择在复位后的启动模式。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LoRa节点的板子都可以调整BOOT0BOOT1的数值,有的可能只设置了调整其中一个的数值,具体需要查看产品的说明书。
LoRa开发板启动模式与BOOT1BOOT0的关系如表1所示。
1   LoRa开发板启动模式与BOOT1BOOT0的关系
1中各种启动模式的解释如下:
1主闪存存储器Main Flash memory被选为启动区域
主闪存存储器是STM32内置的Flash,一般我们使用JTAG或者SWD模式下载程序时,就是下载到这个里面,重启后也直接从这启动程序。
2系统存储器System memory被选为启动区域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是由厂家设置的。一般来说,这种启动方式用的比较少。系统存储器是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STM32在出厂时,由ST在这个区域内部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SP程序, 这是一块ROM,出厂后无法修改。一般来说,我们选用这种启动模式时,是为了从串口下载程序,因为在厂家提供的BootLoader中,提供了串口下载程序的固件,可以通过这个BootLoader将程序下载到系统的Flash中。但是这个下载方式需要以下步骤:
Step1:将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然后按下复位键,这样才能从系统存储器启动BootLoader
Step2:最后在BootLoader的帮助下,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Flash
Step3:程序下载完成后,又有需要将BOOT0设置为GND,手动复位,这样,STM32才可以从Flash中启动可以看到,利用串口下载程序还是比较的麻烦
3内置SRAMEmbedded Memory被选为启动区域
内置SRAM,既然是SRAM,自然也就没有程序存储的能力了,这个模式一般用于程序调试。假如我只修改了代码中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就需要重新擦除整个Flash,比较的费时,可以考虑从这个模式启动代码(也就是STM32的内存中),用于快速的程序调试,等程序调试完成后,在将程序下载到SRAM中。
由此可见,跳线帽的作用在于调整BOOT0BOOT1的数值,从而根据实际场景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区域作为LoRa开发板的启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