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载] 经典滤波算法

楼主(2020-05-11):
经典滤波算法

网友A:
你上面的文档中一阶数字滤波算法有问题吧?
正确应该是:
Yn = q  * Xn + (1 - q) * Yn-1
Xn为当前测量的值
Yn 当前滤波后的值
Yn-1 为上次滤波值
q为滤波系数 ,  q = 2 * pi * Fcut  * delta T
Fcut 为低通的转折频率,delta T 为采样周期

网友B:
这个滤波算法用得还是比较多的,   还可以增加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