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进入睡眠模式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0-05-11):
136芯片进入睡眠模式之后下载不了代码,而且用解锁工具也不成功,这个怎么搞呀

网友A:
外接Reset可以唤醒,SWD模式下载线需要VCC,GND,SWCLK,SWDIO,RESETB
串口模式下载需要VCC,GND,RXD,TXD,RESETB

网友B:
调低功耗 需要把reset引脚  引到调试接口。
也可以尝试在下载的瞬间,给MCU上电,在睡眠之前下载程序

网友C:
用在线ISP工具,通过串口模式把低功耗代码擦掉,工具在华大的ftp服务器上获取。
【STEP1】打开【我的电脑】 ; 【STEP2】在地址栏输入地址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ftp.hdsc.com.cn/ 即可直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