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net拓展测试--在生产测试场景的应用

楼主(2020-05-11):
本文关键词:流量测试Telnet拓展测试TCP/IP时延
一、Telnet简介
Telnet协议是TCP/IP族中的一员,是Internet远程登录服务的标准协议和主要方式。它为用户提供了在本地计算机上完成远程主机工作的能力。在终端使用者的电脑上使用telnet程序,用它连接到服务器。终端使用者可以在telnet程序中输入命令,这些命令会在服务器上运行,就像直接在服务器的控制台上输入一样。可以在本地就能控制服务器。要开始一个telnet会话,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来登录服务器Telnet是常用的远程控制Web服务器的方法。
总的来说,应用Telnet协议能够把本地用户所使用的计算机变成远程主机系统的一个终端。它提供了三种基本服务:
1Telnet定义一个网络虚拟终端为远程系统提供一个标准接口。客户机程序不必详细了解远程系统,他们只需构造使用标准接口的程序;
2Telnet包括一个允许客户机和服务器协商选项的机制,而且它还提供一组标准选项;
3Telnet对称处理连接的两端,即Telnet不强迫客户机从键盘输入,也不强迫客户机在屏幕上显示输出。

TeleATT生产自动化测试软件简介
TeleATT是信而泰推出了适用于生产测试场景的自动化测试软件,对该软件配合适当的信而泰机箱和接口卡,可对DUT(被测设备)执行批量、并行、自动化的流量测试。
该软件适用于小型网络设备在生产组装阶段的测试,例如盒式交换机、ONU、家用路由器等。而且该软件支持一键自动化测试、多窗口并行测试、测试日志快速查看、预置多种测试任务、多视图灵活切换、中英文界面快速切换等特色功能。
本文将为您介绍信而泰TeleATTTelnet拓展测试

测试拓扑
本测试项目是通过仪器端口实现Telnet功能,将网线/光纤线对接仪器端口与DUT端口

设备及测试任务配置

连接机框选择端口添加”Telnet拓展测试任务

配置登录名,密码等参数
这里我们建议先手动在cmd界面调试一遍命令,如下图

·通信端口:选择进行Telnet登录的端口
·Telnet服务器IP填写DUT端口的IP
·登录用户名提示信息:Username:也可以省略来写,填写“name:”或者“:”均可
·登录密码提示信息:Password:也可以省略来写,填写“word: ”或者“:”均可
·失败重新登录次数:Telnet登录的次数,一般默认2次就行
·登录成功校验:登录成功后的提示信息,如<L3>。也可以省略填 > 即可

六、添加指令
登录信息填写完后点击增加按钮以抓取Hardware address地址为例,需要用到的命令如下2条:
·sys
·displa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0/23
下图是CMD窗口手动执行的状态

6.1配置第一个命令 sys

6.2配置第二个命令:displa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0/23

七、配置截取字段
TeleATT软件对应的配置方法:
方法1:使用结果截取方法

方法2:使用正则表达式方法

以上两种截取的方式二选一即可。
时延:命令行每个字符的延时时间
校验字段:如终端机打印信息里的<H3C>,也可以省略写成  >
校验类型:预留字段(默认)
未生效执行次数:没有抓到校验字段时重复执行多少次
执行后等待时间:这条命令执行后的等待时间
回显操作:对回显进行操作(比较光功率、获取条码)结果截取:
开始:如果类型是位置,就是从第几个字符开始截图;如果类型是 字符,就是从这个关键字字符开始截取。
截取长度:截取的字符个数
自定义(正则表达式): 获取条码:把匹配到的字符作为 DUT 的条码,只有串口拓展测试在第一项,才有效 过滤字符:比如,截取到的 00:00:01:01:01:01 就会过滤掉显示 000001010101
获取光功率:获取光功率值,保存到 LOG。 最大值,最小值:设置一个判断大小值,范围内为 PASS,反之 Fail

测试结果
成功截取到信息:

如果是抓取ONU的功率值,截取功率值操作方法同上。如果要判断功率值是否符合范围,需要勾选下图配置最大值和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