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NMOS接法,不明白

楼主(2020-05-11):
这个是xilinx官网上SP701评估板的原理图部分,spartan7 FPGA。

如上图,左侧是FMC连接器接口来的信号 - 检测是否有FMC卡插入,低有效,默认被VCC_3V3AUX拉高
然后这个信号经过NMOS输入到FGPA bank14的I/O口(FPGA中的这个I/O口是可以配置相应电平等级的)

对这个NMOS接法不懂,对FPGA I/O口内部具体电路也不了解,有以下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 这里加个NMOS有什么作用?而且NMOS应该一直保持导通才能检测FMC卡插入。听说开漏输出的多,这个有点像带上拉的开漏输入
2. 为什么不直接将这个FMC卡插入检测信号连接到FPGA的I/O口?

网友A:
目前看来,这个mos管当二极管用,且这个mos利用了mos管内部的静电保护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来,这个mos管当二极管用,且这个mos利用了mos管内部的静电保护元器件。 ...

意思是利用的寄生二极管来检测,mos管导通与否不影响检测?
利用mos管的ESD保护功能没明白,我找找NMOS资料了解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利用的寄生二极管来检测,mos管导通与否不影响检测?
利用mos管的ESD保护功能没明白,我找找NMOS资 ...

当FMC_PRSNT_M2C_LT低电平的时候:
电流从vcco_3v3到R508到Q23寄生二极管,到FMC_PRSNT_M2C_LT到地。FMC_PRSNT_M2C_L大约0.7V。
当FMC_PRSNT_M2C_LT悬空或高电平:
Q23不导通,寄生二极管不导通。
Vcco_3v3经R508到FMC_PRSNT_M2C_L到fpga bank14

你这个电路图,左边是接fmc卡的插入信号吗?有点是怀疑右边fpga,左边是f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FMC_PRSNT_M2C_LT低电平的时候:
电流从vcco_3v3到R508到Q23寄生二极管,到FMC_PRSNT_M2C_LT到地。FMC_ ...

没错,左边这个FMC_PRSNT_M2C_LT来自FMC接口(没接FMC子卡时,这个信号端子是悬空的);
右边这个FMC_PRESNT_M2C_L去到FPGA的I/O口

楼主:
能再详细点吗?不明白。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再详细点吗?不明白。
谢谢!

如果确实是这样。
左边是fmc接口。
fpga接口不为低电平。这个q23永远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实是这样。
左边是fmc接口。
fpga接口不为低电平。这个q23永远不会导通。 ...

谢谢,这个评估板确实是这么接的,只要是通过nmos接到FPGA的I/O口都是这么接
可能跟FPGA的I/O口结构有关

网友B:
你可以先搜一下“5V 3.3V双向电平变换”。

网友C:
这明显是逻辑电平转换

网友D:
线与特性

网友E:
应该是一个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