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GPRS初学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5-11):
在使用网络调试助手时 老是显示没有连接对象  不知道各位大佬知不知道是怎磨一回事  。其中吧调试助手用做的是服务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没有完全理解,是不是用的GPRS模块,然后用串口调试软件进行调试??假如是SIM800C的话,其实很简单,用个USB转串口的转换板,像CH340,跟SIM800C串口连接好,不要错了,再插电脑USB口,硬件连接就完成了,打开软件,直接按SIM800C的手册输入AT命令,基本都一次性通过,最后一步假如要连接服务器的话,你最好有自己的服务器,或者跟朋友借用一下,当然服务器相关的程序你自己要编一下,否则玩不起来。假如你已经有了这些的话,连接服务器很快就成功。

网友A:
假如是刚刚玩网络的话,建议用ESP8266,这货可以设置成服务器,都不需要编什么程序,再用另外一个ESP8266做客户端,相当于你上面提到的GPRS模块,还用前面那个串口软件,套路都是一样的,分分钟就玩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