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电路是不是音频的带通滤波啊,看不懂

楼主(2020-05-1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有源滤波器

网友A:
这个是analog的应用手册,将多反馈滤波器的。

网友A:
没什么好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戈卫东 @zyj9490 @king5555 @tianxj01 @叶春勇 @NE5532 @xyz549040622 @airwill @xmar @maychang

连续几级有源低通串联应用,为的是增加转折频率滚降速度。
叶春勇已经把线路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那这个电路也有名字吗?

1589187396(1).png (39.05 KB )

网友C(点评):
错的,反相端无法偏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路也有名字吗?

这个差分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差分的没见过。

应该是差分电路,但是差分电路的话,R45,C34不应该串在输出和反相输入之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