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蒸汽锅炉中的除氧缓蚀剂

楼主(2020-05-11):
在**加工行业,**调湿用热源有燃煤热风炉、导热油炉、蒸汽锅炉等不同的形式,其中,蒸汽锅炉以其热效率高、节能效果明显等特点在整体市场份额中占据一定的比例。
由于蒸汽锅炉在运行中容易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发生腐蚀现象,严重影响锅炉的实际使用效率,因此,制定相应的腐蚀防范措施。
在蒸汽锅炉诸多的腐蚀原因类型中,水温、溶解氧、PH值、水流速度是主要的四种因素。而由该地区水质偏碱性的特点和**加工蒸汽锅炉的实际应用情况可知,在**加工行业应用中PH值和水流速度并不是腐蚀蒸汽锅炉的主要因素,为此,水温与溶解氧对于蒸汽锅炉腐蚀的影响。
水中的溶解氧
由于蒸汽锅炉在工作过程中,水中的溶解氧会与锅炉内壁的金属发生化学反应,进而造成腐蚀现象的发生。蒸汽锅炉一般在注水的过程中,均需对水做除氧处理,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注水是连续而不间断的,其对水体进行除氧的能力是有限的,仍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氧进入蒸汽锅炉,腐蚀蒸汽锅炉内壁。
当炉内水中含氧量小于 0.1 mg/L 时,蒸汽锅炉能够使用 30 多年;当含氧量大于8.3 mg/L时,锅炉腐蚀速度加剧,大大缩短蒸汽锅炉的使用寿命。
水温
蒸汽锅炉供回水温度具有一定的要求,只有当实际温度在额定温度范围内时,蒸汽锅炉的效率才能达到有效。但是,不论水温高低,锅炉中还是会生成冷凝水,对锅炉造成腐蚀。特别是该地区,由于其所含矿物质较多,硬度较大,因此加剧了水温对蒸汽锅炉的腐蚀程度。并且,随着水温度的升高,钢材温度也越来越高,这也是加快了腐蚀速度的一个原因。
当水温处于 65 ℃~70 ℃或 90 ℃~100 ℃时,锅炉的腐蚀情况严重。
防范措施:
(一)降低水中的溶解氧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水中的溶解氧对于蒸汽锅炉的腐蚀是比较严重的,而如何降低水中的溶解氧,是防范蒸汽锅炉腐蚀的重要工作。对于蒸汽锅炉来说,常用的降低溶解氧的方法有热力除氧和化学除氧。
1.热力除氧:热力除氧一般有两种方式:大气式热力除氧和喷射式热力除氧。热力除氧的工作原理是将水加热到沸腾,降低水的溶解氧能力,使水中的溶解氧不断逸出,在降低水中溶解氧的同时将水面上产生的氧气以及其他气体一块排出,进一步降低锅炉设备的腐蚀程度。
2.化学除氧:锅炉除氧缓蚀剂适用于中低压蒸汽锅炉炉内除氧,含有有效防腐蚀剂和润湿剂的一种特殊混合液,可有效地溶解矿物质及积垢成分,同时又可保护金属表面不受损害。钢屑除氧法的除氧效率不高,常用在对给水品质要求不高的小型锅炉房以及高压锅炉热力除氧后的补充除氧,一般仅作辅助措施。
(二)控制水的温度
当水体温度处于 65 ℃~70 ℃之间时,水温对蒸汽锅炉造成的均匀腐蚀影响较大;当水体温度处于90 ℃~100 ℃之间时,水温对蒸汽锅炉造成的局部腐蚀影响较大,为此在设计热水锅炉和蒸汽锅炉的省煤器时,应考虑到这一因素。而在蒸汽锅炉实际使用过程中,省煤器出水温度应尽量低于65 ℃,热水锅炉内的用水应尽量高于100 ℃,以利于降低腐蚀程度。
在**加工行业,由于蒸汽锅炉连续运行过程中腐蚀现象是存在的,而一旦发生腐蚀将会大大缩短蒸汽锅炉的使用寿命,甚至会发生爆炸,因此,科学防范与合理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好锅炉腐蚀防范措施,才能够延长蒸汽锅炉的使用寿命,确保锅炉的使用安稳。

网友A:
(一)降低水中的溶解氧
(二)控制水的温度

这两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