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指正多路信号自动切换为1路信号的方案

楼主(2020-05-11):
我需要做一个测试工装,用于将50路信号自动切换到1路,其需求及方案如下,但是方案中还有3个问题没有解决,望各位大家给与指导、指教,非常感谢

  • 需求
    公司外购通讯模块,通过RS485与我公司产品通讯,通讯模块通讯的波特率范围为9400-10000,需要对每批次的货抽检模块的RS485通讯情况,测试内容如下:

1) 波特率范围内的通讯准确率—用PC接收已知数据,根据接收数据量及准确的数据量,计算数据准确率

2) 波特率的偏差——用示波器查看通讯数据波形,从波形计算出实际的波特率,计算波特率偏差

波特率一般抽检9400/9500/9600/9700/9800/9900/10000,7个波特率。

每次通过1台示波器、1台PC测试50个模块,现在需要做一个工装,用于自动切换模块的RS485信号,从而取代手动接线,工装示意图如下:

另外每个模块要分时供电,测试时才能供电,不测试时不能供电。

  • 方案1-手动开关
    考虑到制作周期问题,拟采用集成的手动开关进行信号切换,方案图如下

  • 信号转换
    信号采用2级选择开关串联,实现50路切换成1路。
    选用集成的旋转选择开关,对信号进行切换,每路RS485的A、B两信号为1组,每次1组导通,第1级开关计划采用10选1的选择开关,即10组输入,每次1组导通,第2级选用5选1的开关。
  •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计划直接采用船型开关,50个船型开关控制50个模块的供电,开关开,模块被供电,否则断电。

3.目前难题

  • 开关选型
    没有找到2路同时导通的10选1,5选1的选择开关,只找到了3选1的,如图,这样,级联的开关太多,操作不方便,工装尺寸也会很大。
    如果选用单路导通的开关,RS485A、RS485B分别采用不同大开关导通,是否会对信号产生严重的干扰
  • RS485信号的信号失真
    机械开关是否会对RS485信号造成干扰,本来工装的目的是要测试通讯的准确率及波特率的偏差,机械开关或者过多机械开关的级联是否会使信号失真与他本身的情况,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A:
感觉似乎有更方便的办法。
1、外购模块的 485 接口是什么 -- 接线端子、插头座;  几条线 -- 模块电源哪里提供,多少伏
2、外购模块数量是否比较庞大 --  一班 八小时 需要检测多少个?
3、某些检测项,似乎用 逻辑分析仪 更灵活准确,更容易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似乎有更方便的办法。
1、外购模块的 485 接口是什么 -- 接线端子、插头座;  几条线 -- 模块电源哪里 ...

外购模块RS485接口是导线,我计划在工装上做50个卡子,直接将导线压接在工装上
抽检数量不大,每次到货抽检100块,几天道一次货
因为之前一直采用的示波器和PC,暂时没研究逻辑分析仪,我研究一下

网友B(点评):
建议用PCB测试用的弹簧探针做一工装

网友A:
接线应该是手工的,一般接线需要辨认,速度慢 (批量大,才有必要考虑自动识别引线,有这样的工装),拆线快,安排一个人接线、一个人拆线,负责拆线的同时负责测试。接完一个模块的线,顺便按一下相应的测试按钮,才是又快又方便的办法(正常估计,接完线,也快测量、拆线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应该是手工的,一般接线需要辨认,速度慢 (批量大,才有必要考虑自动识别引线,有这样的工装),拆线快 ...

这样测试需要2个人,得测试1组,起身去拆线、接线,效率低,所以希望做一个工装,能自动切换,而且每批次抽检的模块,要进行高低温环境下的测试,要测试6个温度点,所以要拆接6次线,所以还是工装能节省时间,而且接线也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测试需要2个人,得测试1组,起身去拆线、接线,效率低,所以希望做一个工装,能自动切换,而且每批次 ...

买几块 十六路甚至四十八路继电器 电脑外扩 IO 板,后台电脑用组态软件控制相应继电器切换。
三个继电器控制一路模块

网友A:
485信号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一般环境可以随便接,AB信号用双绞线已经很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购模块RS485接口是导线,我计划在工装上做50个卡子,直接将导线压接在工装上
抽检数量不大,每次到货抽 ...

→→ 低成本无飞线治具【DIY】大揭密 ←← , 老铁新开

建议用PCB测试用的弹簧探针做一测试工装 , 不用接线,拆线.
工位选择用干簧继电器,便于自动操作. 对信号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几块 十六路甚至四十八路继电器 电脑外扩 IO 板,后台电脑用组态软件控制相应继电器切换。
三个继电器控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请问电脑外扩IO板是什么意思呢?麻烦您详加指导,谢谢

网友:
这个要你看的485模块是什么端子了,如果可以直接XH2.54的线对接是最好的。
个人建议是直接搞一个50路的继电器控制板,一路接一个模块,485信号端应该可以接在一起,共地,主要用继电器控制电源的开或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低成本无飞线治具【DIY】大揭密 ←← , 老铁新开

建议用PCB测试用的弹簧探针做一测试工装 , 不用接 ...

使用探针,必须持续按着才能导通,松开就断开了,操作不方便

网友B(点评):
有黄色的弹簧锁舌锁住,不用手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探针,必须持续按着才能导通,松开就断开了,操作不方便

有黄色的弹簧锁舌锁住,不用手压.

网友C:
十通道开关推荐我们的MS715T,https://www.relmon.com/index.php/list/detail/291.html
另外我们还有4通道开关MS713,https://www.relmon.com/index.php/list/detail/90.html

以及8通道开关MS714,https://www.relmon.com/index.php/list/detail/91.html.

10通道开关

网友C(点评):
另外我们有各种规格的工业级485接口,https://www.relmon.com/index.php/list/14.html

网友D:
多个CD4052可以,我用它 做过64路RS485切换到1路

楼主:
谢谢各位 ,根据大家的建议,我完善我的方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