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卡尔曼滤波传入测量量数值对处理结果的影响问题

楼主(2020-05-11):
目前我使用的卡尔曼滤波用于处理GPS定位情况,由于本人不太了解卡尔曼滤波的过程,因此很多资料是从网上查找到的。
目前系统的观测量位x,y vx vy,测量量Z为gps获取到的经纬度转成高斯坐标下的x y,状态转移矩阵A=[1,0,dt,0, 0,1,0,dt, 0,0,1,0, 0,0,0,1],测量矩阵H = [1,0,0,0 0,1,0,0];R噪声协方差位GPS提供的经纬度的方差
目前存在的情况如下:
在获取搞的高斯坐标下,设定一个人为原点后,比如,当前换算后的坐标为A:(3127409.64669,-19695075.21917),然后系统原点设定为B:(3127411.929756,-19695090.395567),则进**尔曼滤波时的测量量传入的值A-B =(−2.283066,15.176397),经过这样的处理后,得到的滤波数值感觉还行,Vx Vy观测量也还行;但是如果不减去原点,直接将获得的数据作为Z值传入计算,则得到的卡尔曼滤波结果相差很大。目前是百思不得其解!
相关程序如下:
   MatrixXd X=MatrixXd(4, 1);
   MatrixXd A=MatrixXd(4, 4);
   MatrixXd H=MatrixXd(2, 4);
   MatrixXd Q=MatrixXd(4, 4);
   MatrixXd R=MatrixXd(2, 2);
   MatrixXd P=MatrixXd(4, 4);
   MatrixXd K=MatrixXd(4, 2);
   MatrixXd Z=MatrixXd(2, 1);
   A.setZero();
   A(0,0) = 1;
   A(0,2) = 1;
   A(1,1) = 1;
   A(1,3) = 1;
   A(2,2) = 1;
   A(3,3) = 1;
   H.setZero();
   H(0.0) = 1;
   H(1,1) = 1;
   // H<< 1,0,0,0,
   //    0,1,0,0;
   Q.setZero();
   Q(0,0) = (double)0.5;      //系统噪声只存在位移上,速度方向没有---速度通过推测而来
   Q(1,1) = (double)0.5;
   // Q(2,2) = (double)0.2;
   // Q(3,3) = (double)0.2;
   // Q<<(double)0.2,           0,           0,             0,
   //    0,           (double)0.2,           0,             0,
   //    0,                      0,(double)0.2,             0,
   //    0,                      0,           0,  (double)0.2;
   R.setZero();
   R(0,0) = (double)0.4;
   R(1,1) = (double)0.4;
   // R<<(double)0.02,0,0,(double)0.02;
//    R.setZero();
   P.setZero();
   P(0,0) = 0.8;
   P(0,2) = 0.8;
   P(1,1) = 0.8;
   P(1,3) = 0.8;
   P(2,2) = 0.8;
   P(3,3) = 0.8;
   // P<<1,  0,  0,  0,
   //    0,  1,  0,  0,
   //    0,  0,  1,  0,
   //    0,  0,  0,  1;
   K.setZero();
   // K<< 0,0,0,0,0,0,0,0;
卡尔曼处理部分的程序如下:
for(int i=0; i< MaxNum; i++)
   {

      X = kalfilter->kalman_input_exe(X,Z,0,Dt,R);
      // std::cout <<"OrgX: "<< x_buf[i] << " OrgY: " << y_buf[i] <<" O_Dx: "<< (x_buf[i] - x_buf[i-1])/Dt << " O_Dy: " << (y_buf[i] - y_buf[i-1])/Dt << " OtX: " << X(0,0) << " OtY: " << X(1,0) << " Dx: " << X(2,0) << " Dy: " << X(3,0) <<std::endl;
      // outfile << x_buf[i] << "  " << y_buf[i] <<"  "<< (x_buf[i] - x_buf[i-1])/Dt << "  " << (y_buf[i] - y_buf[i-1])/Dt << "  " << X(0,0) << "  " << X(1,0) << "  " << X(2,0)<< "  " << X(3,0)  <<std::endl;//输出到txt文档,用于matlab绘图
      std::cout <<"OrgX: "<< x_buf[i] << " OrgY: " << y_buf[i]  << " OtX: " << X(0,0) << " OtY: " << X(1,0) << " Dx: " << X(2,0) << " Dy: " << X(3,0) <<std::endl;
      outfile <<setw(10)<<setiosflags(ios::fixed)<<setprecision(2)<<x_buf[i] << "  " <<setw(10)<<setiosflags(ios::fixed)<<setprecision(2)<<y_buf[i] << "  " <<setw(10)<<setiosflags(ios::fixed)<<setprecision(2)<< X(0,0) << "  " <<setw(10)<<setiosflags(ios::fixed)<<setprecision(2)<< X(1,0) << "  " << X(2,0)<< "  " << X(3,0);
      outfile << std::endl;//输出到txt文档,用于matlab绘图
      Z << x_buf[i],y_buf[i];
      R.setZero();
      R(0,0) =pow(lat_stddev[i],2);
      R(1,1) =pow(lon_stddev[i],2);
   }

MatrixXd kalman_input_exe(MatrixXd stata_X,MatrixXd z,double u, double time,MatrixXd R)
    {
        m_delta_time=time;
        m_R = R;
        // A<< 1,0,(double)delta_time,0,
        //     0,1,0,(double)delta_time,
        //     0,0,1,0,
        //     0,0,0,1;
        // B<<0,0,0,0;
        /* Predict */
        // X=A*X+B*u;
        m_X=m_A*stata_X;      //无控制量--预测 先验估算值
        //预测状态与真实状态的协方差矩阵,Pk'
        m_P=m_A*m_P*m_A.transpose() + m_Q;   //先验协方差
        // /*update*/
        //计算增益
        m_K = m_P*m_H.transpose()*(m_H*m_P*m_H.transpose()+m_R).inverse();
        m_X = m_X+m_K*(z-m_H*m_X);  //后验估算值
        m_P = m_P - m_K*m_H*m_P;    //后验协方差
        return m_X;
    }
再次感谢原作者提供个函数
https://blog.csdn.net/qq_27251141/article/details/95047938

结贴:原因是在第一次数据处理时忘记将 最优观测量设置为 测量量,导致测量数据很大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