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串口接收不定字节数的方法

楼主(2019-11-13):
/*
不管你发多少个字节,接收完了为一帧数据,自己再判断帧头帧尾,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数据。
具体原因请去查看|STM32数据手册,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Clear=Clear;//这种定义方法,用来消除编译器的"没有用到"提醒

        if(USART_GetITStatus(macUSARTx, USART_IT_RXNE) != RESET) // 如果接收到1个字节
        {
                aRxBuffer[RxCounter++] = macUSARTx->DR;// 把接收到的字节保存,数组地址加1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macUSARTx, USART_IT_IDLE) != RESET)// 如果接收到1帧数据
        {
                Clear=macUSARTx->SR;// 读SR寄存器
                Clear=macUSARTx->DR;// 读DR寄存器(先读SR再读DR,就是为了清除IDLE中断)

                ReceiveState=1;// 标记接收到了1帧数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