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电源切换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0-05-11):
如图是一个常用的锂电池电源切换电路,一直没搞明白不管MOS是导通还是关断,D到S是不是都可以导通,那就没有电源切换的说法了、

网友A:
箭头朝外是Pmos('"P" 屁朝外放,记住了,哈哈)
Vusb失电,Pmos管G脚被R1拉到0v,导通
Vusb有电,Pmos管G脚被Vusb拉到高,关闭
G脚到Vusb似乎应串只限流电阻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朝外是Pmos('"P" 屁朝外放,记住了,哈哈)
Vusb失电,Pmos管G脚为0,导通
Vusb有电,Pmos管G脚为1,关闭

pmos导通情况下不是应该从S到D么,图中那种方式从d到s相当于是一直导通的

网友B:
这个电路就是这么用的,当外部输入有效的时候,MOS反偏截止,寄生二极管反偏也截止,当外部电压消失,其不会是一个陡峭的截止,于是只有当VCC低于电池0.3~0.7寄生二极管导通。当VIN降低到MOS导通后电池输入到VCC基本就没有压降了,只有导通电阻压降,这里的目的就尽量利用电池能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pmos导通情况下不是应该从S到D么,图中那种方式从d到s相当于是一直导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mos导通情况下不是应该从S到D么,图中那种方式从d到s相当于是一直导通的

MOS管本来是双向导通的,之所以要分S和D,是和“衬底”的接电有关。原理图符号中间那个箭头代表“衬底”。

网友D:
巧妙的利用续流二极管,usb不供电时,PMOS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