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喇叭的建模!

楼主(2020-05-11):
如题,下图是某喇叭的频率响应曲线,请根据这个图用RLC等元件对其建模!

楼主:
建模也有两种:
一种是对喇叭进行小信号建模,测量的频率特性曲线如上图。
另一种是对喇叭进行大信号建模,判断依据是功率管的伏安特性是椭圆曲线:

根据这个曲线建立的模型是:

网友A:
这纯粹是模拟了喇叭两端的阻抗?喇叭振膜的位置呢?没有考虑?
      实际中遇到两个问题,其一是做功放时把音箱地端串个电阻,对喇叭电流做负反馈,声音变好听。之前低音含糊、混,改了电流反馈后明显好转,清晰不含糊、不混了,但是低音的量减少了。注意低音的量可以通过音调电路来提高降低,但是含糊、混是改变不了的。矿石收音机那边有人解释是串电阻(也可以不用电流负反馈,直接串个几欧电阻,效果相同)可以增加阻尼。
     另一个是指针万用表阻尼,有的表阻尼不好摇摇晃晃,表头并电容可以改善,但是速度也会变慢。我试验表头两端并上个电容电阻的串联可以很好地解决此问题,一步到位不摇晃,速度还不会变慢。手头两个表,MF30是33uF+12.5K,MF500是100并22uF再串10K+680。这是MF30视频,原表本身就并5uF电容,表头本身没有阻尼。

     万用表表头建模应该和喇叭相近,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注意如果电容过大摆动会出现两个阶段现象,即以较快速度移动到接近位置,然后以缓慢速度继续前进或(过冲)退回到准确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头吃直流电,喇叭吃交流电。

表头有反电动势,有自己的振荡频率

网友A:
第二张图,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同时上传两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