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Buck-boost

楼主(2020-05-11):
这个电路的原理,二极管左边不是一直是GND么。

网友A:
第一,你理解错了,这个不是buck-boost,是SEPIC。
第二,“二极管左边不是一直是GND么。”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二极管左边不是一直是GND么。”你是怎么看的,接GN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理解错了,这个不是buck-boost,是SEPIC。
第二,“二极管左边不是一直是GND么。”这个问题是什么 ...

我搞错了,我以为共模电感的那端接地会让D1的左边一直低电平,忽略了电感的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左边不是一直是GND么。”你是怎么看的,接GND了?

搞错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