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话题】如何降低电源纹波噪声?有奖

楼主:
恭喜:@神圣雅诗人   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格式为:电源纹波 + 用户名 + 注册邮箱 + 姓名 + 电话 + 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获奖用户保留2周(2020年5月13日 至 2020年5月26日)

在应用电源模块常见的问题中,降低负载端的纹波噪声是大多数工程师都关心的。

那么模块的纹波噪声该如何降低?

欢迎大家从:纹波噪声的波形、测试方式、模块设计等角度出发,分享几种有效降低输出纹波噪声的方法。

本话题结束后,将于2020年5月13日,抽1位用户赠送小礼物。

网友A(点评):
我就知道 加滤波电路 哈哈

网友B(2020-05-12):
除了加装各种低频滤波 高频滤波线路外本人实在想不出还有其它的方法  不过感觉由负载反馈的干扰成分也会导致原本正常的电源纹波特性发生大幅波动

网友C:
电容越大,纹波越小

网友D:
在应用电源模块常见的问题中,降低负载端的纹波噪声是大多数用户都关心的。那么模块的纹波噪声该如何降低?下文为大家从纹波噪声的波形、测试方式、模块设计及应用的角度出发,阐述几种有效降低输出纹波噪声的方法。
一、电源的纹波与噪声介绍

纹波和噪声即:直流电源输出上叠加的与电源开关频率同频的波动为纹波,高频杂音为噪声。具体如图1所示,频率较低且有规律的波动为纹波,尖峰部分为噪声。
图1
二、纹波噪声的测试方法
对于中小微功率模块电源的纹波噪声测试,业内主要采用平行线测试法和靠接法两种。其中,平行线测试法用于引脚间距相对较大的产品,靠测法用于模块引脚间距小的产品。
但不管用平行线测试法还是靠测法,都需要限制示波器的带宽为20MHz。具体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 平行线测试法
注1:C1为高频电容,容量为1μF;C2为钽电容,容量为10μF。
注2:两平行铜箔带之间的距离为2.5mm,两平行铜箔带的电压降之和应小于输出电压的2%。
图3 靠测法
三、去除地线夹测试的区别
测试纹波噪声需要把地线夹去掉,主要是由于示波器的地线夹会吸收各种高频噪声,不能真实反映电源的输出纹波噪声,影响测量结果。下面的图4和图5分别展示了对同一个产品,使用地线夹及取下地线夹测试的巨大差异。
图4 使用地线夹测试-示波器垂直分辨率200mv/div
图5 去除地线夹测试-示波器垂直分辨率50mv/div
四、设计上PCB布局的影响
好与坏的PCB布局,是设计上影响纹波噪声的关键因素。差的PCB布局如图6所示,变压器输出的地,直接通过过孔连到背部的地平面,地平面连接电源的输出引脚。此布局在输出5V/2A的负载下,实测电源尖峰达1.5V VP-P。变压器上的噪声没有经过输出的滤波电容直接通过了输出引脚,导致纹波噪声很大。
图6 差的PCB布局
如图7所示是比较好的PCB布局,调整了变压器的位置,将变压器输出地通过两个电容后,再回到地平面和输出引脚相连。实测在相同5V/2A输出的负载下,噪声已降到60mV VP-P,差别显著。
图7 好的PCB布局
五、输出滤波电容的影响
输出滤波电容的容值、ESR对模块输出的纹波噪声也有直接影响。ZLG致远电子P0505FLS-1W测试纹波噪声,外部不加外接电容,测试输出的纹波噪声,如图8所示,约为52mV。同样的输入、负载条件下,电源的输出端放置MLCC,实测电源输出的纹波噪声降到不到36mV。
图8 无外接电容
图9 外加电容
实际应用时,电容除容量、ESR外,建议负载端的电容在回到电源之前,先汇集到输出电容,经过电容滤波后,再回到电源,从而有效降低纹波噪声对电路的影响。如图10所示。
图10 外部电容的位置
六、电感对纹波噪声的影响
电感的感量及寄生电容对纹波噪声的影响同样显著。一般地,感量大时对纹波抑制作用明显,寄生电容小的电感对噪声抑制效果好。以对纹波抑制为例,测试对电源输出纹波的影响,测试图如图11所示。
图11 测试电感滤波效果用例
根据图11,我们先人为的把产品内部的滤波电感短路,只用电容滤波,测得纹波噪声如图12所示,纹波峰峰值约50mV。
图12 人为短路内部滤波电感的纹波噪声图
下一步,在电源外部增加一个LC电路,在相同输入、负载条件下,重测纹波噪声图,如图13所示,纹波已接近直线,非常小。
图13 外加LC的纹波噪声图
七、非纹波的震荡处理
前面介绍了纹波是与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相关,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震荡是与负载的工作频率相关的,如图14所示。
图14 负载工作周期大约1.1s
DC-DC电源模块给MCU晶振、WiFi模块等电路同时供电,WIFI模块会继续周期性的扫描,扫描开启时,电源模块电流会增加,使得模块输出电压瞬间会有一个下降;同理扫描关断时,模块输出电压会上升突变。
这种模块输出电压的突变,并不是产品本身的纹波噪声,而是由于负载电流的突变,释放了电容电压。减小这类纹波的最好办法,是在负载前段增加π滤波器
小结:
以上简单从纹波噪声的图例、测试方法开始,描述从电源设计、外部电路应用出发,结合实际测试比较几种降低纹波噪声的方法。实际的工程应用中还需考虑电容、电感的负载效应、自激影响等,需再做深究。
如果在电源模块选型中,选用低纹波噪声的电源模块,可省去外围电路的搭建。致远电子自主研发、生产的隔离电源模块已有近20年的行业积累,打造自主电源IC,推出P系列全工况优选型DC-DC电源,结合合理的PCB设计以及测试规范,较传统设计,纹波噪声低至50mV,为用户打造高可靠性供电环境。并且模块满载效率高达85%,轻载效率仍高至79%,保证全工况高效供电,有效降低电源温升,最大程度保证用户产品的可靠性,是板级直流供电的理想解决方案 。

https://www.**/article/48835.html

网友E:
去除纹波电容电感离不了

网友A:
这波图 刷的 666

网友F:
派(π)电路 或者RC滤波,吸收掉。  不过这样会降低传输效率。调开关频率,或者调MOS的参数,这个根据各自的电路来了。还有如果用到变压器就要考虑的更多了,匝数比,感值,Q值,开关频率D型电路啥的 都可以考虑或者调一调。。。。再有就是布板的技巧了,尽量走线短粗呀之类

网友G:
这个要看场景吧。对纹波要求极高,应该用电池

网友H:
卧槽,这是招出来一堆前辈大牛啊,,,赶紧拿起笔记本学起来!!

网友I:
1、开关电源的纹波是指,叠加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上,频率与开关频率一致的交流量,其产生原因是开关电源的电流纹波作用在电容的ESR上。而噪声一般是指全带宽下输出电压上叠加的交流量。
2、 测量纹波、噪声,需要使用隔直板+同轴电缆,而隔直板上的电容容量需要根据开关频率进行确定。
    纹波测量:用同轴电缆从电源模块上引出输出,接到隔直板上,然后再通过同轴电缆接入示波器。示波器阻抗选择50欧姆,AC耦合,带宽限制在20MHz,然后进行测量与读数。测出的波形一般近似于三角波。
    噪声测量:将示波器的带宽限制取消,其余配置相同,然后进行测量与读数。
3、纹波的波形主要是来自几个方面,一个是dcdc自身的开关信号,如果有残留的纹波,一方面来自布局布线,另一方面是输出滤波电路没有选择好参数;还有一个就是来自旁边干扰信号的耦合(比如有其他dcdc电源在旁边,并且还靠近测量的这个电源的 FB 信号;再比如是靠近了输出的大功率变化信号,比如输出驱动了一个超声波探头)
从设计方面考虑,远离干扰源,减小输入输出电路的环路大小;合理选择输出电容和功率的参数。从布局方面考虑的话,主电流通道走线尽量宽而短,输入电容尽量靠近电源端和地端,反馈电阻尽量靠近FB端。

网友J:
加电容,尽可能靠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