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644 GPIO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翻转问题

楼主(2020-05-12):
各位大侠,有个问题请教下,
我用Atmel Start自动生成的项目文件,PORTB GPIO输出高低电平翻转的代码如下:
/**
* \brief Toggle output level on pin
*
* Toggle the pin levels on pin
*
* \param[in] pin       The pin number for device
*/
static inline void PORTB_toggle_pin_level(const uint8_t pin)
{
        PINB = 1 << pin;
}

也就是说 第一次调用PORTB_toggle_pin_level(2)
PB2输出高电平
第一次调用PORTB_toggle_pin_level(2)
PB2输出低电平
但是PINB是PortB Input Pins Address, PORTB输入引脚地址
不知道是怎么能够实现翻转的?
谢谢!

楼主:
PINB在数据手册定义:

网友A:
数据手册67页:
12.2.2 Toggling the Pin
Writing a logic one to PINxn toggles the value of PORTxn, independent on the value of DDRxn.
Note that the SBI instruction can be used to toggle one single bit in a port.

网友B:
AVR的一个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67页:
12.2.2 Toggling the Pin
Writing a logic one to PINxn toggles the value of PORTxn, ind ...

太牛了!!!高手!

楼主:
ATMEGA32就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