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中断接收问题

楼主(2019-11-14):
例程没有使用中断接收,稍微改了一下,改成中断后读取数据,但是如果仅加入下降沿中断,在中断里加一个LED反转,其他跟例程一样使用while(NRF_Read_IRQ()!=0);查询到中断后读取;可以发现LED接收到后闪烁。

如果不使用while(NRF_Read_IRQ()!=0);,中断后直接在中断函数中读取,就无法进入中断,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初始化:
void SPI_NRF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开启相应IO端口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SPI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配置 SPI_NRF_SPI的 SCK,MISO,MOSI引脚,GPIOA^5,GPIOA^6,GPIOA^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功能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SPI_NRF_SPI的CE引脚,和SPI_NRF_SPI的 CSN 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SPI_NRF_SPI的IRQ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中断配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配置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下降沿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拉高csn引脚,NRF进入空闲状态 */
  NRF_CSN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数据大小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极性,空闲时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第1个边沿有效,上升沿为采样时刻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软件产生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4分频,6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