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eeprom问题

楼主(2020-05-12):
为什么eeprom写入数据之后即使重新烧录也不会改变,现在我要重新烧录就恢复初始数值逻辑上该怎么写呢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不是重新烧录也不会改变,而是芯片上电运行后改写了。
改写eeprom时增加限定或判断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不是重新烧录也不会改变,而是芯片上电运行后改写了。
改写eeprom时增加限定或判断条件。
...

上电之后确实会先读取数据 这是掉电保护用的 但是我想重新烧录的时候不去读取或者读取初始数值  试了好几种逻辑都不行

网友A:
烧程序的时候烧写eeprom的上一个状态值

楼主:
我用的不是STC系列的 这款是按字节写入的  好像不可以直接擦除的 可以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B:
程序需要一个判断条件(是否重新烧录),是就恢复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需要一个判断条件(是否重新烧录),是就恢复初始值

但是该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需要一个判断条件(是否重新烧录),是就恢复初始值

有想过 但是好像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判断的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想过 但是好像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判断的额

加版本号(每次烧录都更新),写进EEP,上电先读取EEP里的版本号和程序里版本相比较,如果版本不同则代表重新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版本号(每次烧录都更新),写进EEP,上电先读取EEP里的版本号和程序里版本相比较,如果版本不同则代表 ...

好的 我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C:
程序写的是FLASH,和EEPROM没什么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写的是FLASH,和EEPROM没什么关系啊

是写入EEPROM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部分会篡改

网友D:
断电前写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断电前可能没成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电前写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断电前可能没成功吧

但是大部分数据是对的 只有随机部分几个数据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