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請問智能排插(Ethernet control)

楼主(2020-05-12):
請問若要做Ethernet控制的智能排插, 新唐有適合的方案嗎???

网友A:
有啊,还可以分析用电情况。

网友A:
此方案使用低功耗微控制器整合 Wi-Fi 模块、IR 红外线模块、LCD 模块,透过 APP、红外线或按键控制排程,并显示设备耗电流等相关讯息于屏幕。
Nuvoton Nano112 基于极佳的功耗规格 ( 运行模式 150 μA / MHz, 掉电模式 0.65 μA ) 适用于许多智能家居设备,同时具有 LCD 驱动用于显示插座的相关讯息 ( 设备耗电流、电压调变量值 ) ,搭配手机APP以Wi-Fi等无线模块实现各设备的远程控制与排程管理。
常见的 Wi-Fi 模块可透过 UART 或 SPI 接口来实现,且使用 PWM 捕捉功能量测接收红外线,以及用 GPIO 控制相关的指示灯显示,以上都可以通过具有超低待机功耗且富含许多外设,同时带有 LCD 驱动能力的 Nano112 来实现。
方案特点
  • 超低运行与掉电模式功耗 ( 150 μA / MHz, 0.65 μA )
  • 支持 LCD 驱动 ( 4x36, 6x34 )
  • Wi-Fi 远程控制、红外线遥控
  • 各插座耗电流显示
  • 各插座设备电压调整
  • 支持定时功能与日程管理 APP
  • 支持插座用途 UI 管理

相关 IC
  • Nano112
  • Current Sensor
  • IR Sensor
  • Wi-Fi module

网友B:
代码及原理图请下。

网友C:
非常成熟了,这个方案烂大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