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读写SD卡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12):
STM32L431 ,读写 SD 卡,用 MX 生成的工程,库 STM32Cube FW_L4 V1.14.0如果在设置了图中的断点,分步执行,则可以正常读到卡的信息,
如果把断点去掉,则无法正确执**在检测卡电压处,直到 count 超出 ffff 而返回错误,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你注意初始化SD卡时的SDIO_CK时钟不要超过400KHz, 初始化完成后再调回去。

网友B:
班主说的对。一般这种就是时间问题。

楼主:
MX生成的工程,看其代码初始化时已调整时钟频率到 400K 以下。
现在加了两处延时,暂时解决初始化的问题,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读取单块儿时, DMA 模式,看接收缓冲区,只能收到前4个字节,即第1个字,后面的就收不到了。又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