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72的PWM设置频率差10%

楼主:
HC, PWM, AC, AD, ADT

PCLK=24M,ADT周期1200(20KHz),可是示波器总是显示18K,设置其他周期也是一样,总是偏差10%左右,请问是什么问题(Demo路径:HC32F072_SDK\驱动库及样例\hc32f072_ddl_Rev1.0.0\hc32f072_ddl\example\adt\CompareOutput\EWARM)

网友A(2020-05-12):
这个库本来在进入main之前有代码将时钟初始化为RCH4M的,所有main.c里面没有做4M RCH 的初始化,当软件复位之后,时钟RCH 4M会不准,所有你需要在App_ClockInit()函数内添加RCH 4M校准值设置的语句
Sysctrl_SetRCHTrim(SysctrlRchFreq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库本来在进入main之前有代码将时钟初始化为RCH4M的,所有main.c里面没有做4M RCH 的初始化,当软件复位 ...

厉害了,校准就OK了,多谢!

网友B:
这个坛子上,有072EVB板子的人好像很少呢。。。。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