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车载24V AC转5V DC,有什么成熟的方案吗?

楼主(2020-05-12):
目前了解到,整体思路是24V AC--->整流桥 -->降压DCDC--5V,降压IC有LM2596等,有以下几个问题:
1.车载电源因为是发动机出来的,可能不稳,请问这个电压会有怎么样的波动?
2.输入侧应该加TVS还是压敏保护电路?有哪些具体型号吗?
3.DCDC降压模块需要的最高输入电压是多少?

需要的电流是5V/3A,之前做产品最大12V DC,请大家推荐一下电路,谢谢

网友A:
应该很多,找车用DCDC
发电机电压范围比较宽,一般最高工作电压要预备到 80V 甚至更高(12V电瓶开路)。国产大电流的有 上海芯龙半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很多,找车用DCDC
发电机电压范围比较宽,一般最高工作电压要预备到 80V 甚至更高(12V电瓶开路)。国产 ...

非常感谢!!!
请问24V发电机电压最高能达到多少?目前选的DCDC最高42V输入,是不是太小了?
现在芯龙半导体车载方案很流行吗? 我记得很多人选MPS才对

网友A(点评):
那就用MPS的吧。 安全点选 150V 左右

网友B(点评):
堵转24 x 2= 48,再加上什么奇奇怪怪的情况,60V以上吧

网友B(点评):
芯龙的便宜,现在好像可以90V了,开关频率低,体积大,其他的我感觉挺简单粗暴的

网友C:
打扰了!选型测试样品可以联系我!代理分销IC芯片,可供样可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