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定时器做频率计程序跑飞的问题

楼主(2019-11-14):
最近在做32的简易频率计,网上搜到的大多是用捕获来求频率,都说频率精度很高。。可我试了感觉也不怎么高,频率一高误差高得吓人。。(应该是太菜,不懂算法。)
然后就尝试用两个定时器做。一个外部模式2(TIM2),一个来数数(TIM3)。低频的是直接测两个周期时间得频率,频率高点的1s中断得TIM2的计数值求频率。。
    可是在计算频率方法转换时(由高频率计算方式到低频率计算方式)程序会跑飞。。其余效果还是可以的。。有哪位大神可以帮我看看!!
代码:
中断: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3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IWDG_ReloadCounter();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if(MODE_T == modeSlect)
                {
      over_load +=1;
                }
                else
                {
                        //获取1s内脉冲计数个数
                        nCount = TIM_GetCounter(TIM2);
                        TIM_SetCounter(TIM2,0);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                        TIM_Cmd(TIM2, DISABLE);
                        Freq = 65535 * Index_1 + nCount;
                        Index_1 = 0;
                        CollectFlag = 1;
                }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IWDG_ReloadCounter();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if(MODE_T == modeSlect)
                {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if(Index == 1)
                        {
                                tim_1 = over_load *65535 + TIM_GetCounter(TIM3);
                        }
                        if(Index == 2)
                        {
                                tim_2 = over_load *65535 + TIM_GetCounter(TIM3);
                                TIM_Cmd(TIM3,DISABL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3,0);
                                Index = 0;
                                over_load = 0;
                                Freq = (2 * 72000000.0/(tim_2-tim_1));
                                CollectFlag = 1;
//                        TIM_Cmd(TIM2,DISABLE);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
                        Index ++;

                }
                if(MODE_D == modeSlect)
                {
                        Index_1 ++;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中断配置
            TIM_Cmd(TIM3, ENABLE);
                }
        }
}

模式选择:
void SlectMode(double freq)
{
                if(Freq >= 9999.0)
                {
                        modeSlect = 1;
                }
        else modeSlect = 0;
        IWDG_ReloadCounter();
        if(modeSlect == 0)
                {
                         //测周模式
                        TIM_Cmd(TIM3,DISABL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2->ARR = 1;
                        TIM2-&gtSC = 0;
                        TIM3->ARR = 0xffff-1;
                        TIM3-&gtSC = 0;
                        TIM_Cmd(TIM3,DISABL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2->CNT = 0;
                        TIM3->CNT = 0;
                }
        else if(modeSlect == 1)
                {
                        //测频模式

                        TIM2->ARR = 0xffff-1;
                        TIM2-&gtSC = 0;
                        TIM3->ARR = 2000-1;
                        TIM3-&gtSC = 36000-1;
                        TIM2->CNT = 0;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IWDG_ReloadCounter();

}